DS-5 debug出错是因为没破解好么?

楼主:
debug错误界面如下

弹出窗口提示

我搜了一个ds-5破解文件。看来是没有破解了?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已经有更好的破解包了?
还是在用网络版注册号?
另外如果申请30天订购版用完了,能不能在申请了?

网友:
确实是没破解.
因此只能linux下debug了,这个是免费的

网友A:
申请30天免费试用版,没必要破解,破解的功能还不一定好使

可以用虚拟网卡,30天过了修改一下MAC再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30天免费试用版,没必要破解,破解的功能还不一定好使

可以用虚拟网卡,30天过了修改一下MAC再申请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30天免费试用版,没必要破解,破解的功能还不一定好使

可以用虚拟网卡,30天过了修改一下MAC再申请

是个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没破解.
因此只能linux下debug了,这个是免费的

linux下的旗舰版是永久免费的吗?

网友D:
虚拟网卡 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下的旗舰版是永久免费的吗?

= =;;木有表述清楚...是调试板子的linux下的程序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30天免费试用版,没必要破解,破解的功能还不一定好使

可以用虚拟网卡,30天过了修改一下MAC再申请

虚拟网卡啥弄,出个教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网卡 是啥意思

虚拟网卡 就是虚拟网卡啊,啥意思是指神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虚拟网卡啥弄,出个教程来啊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建议用PacketiX VPN Client Manager来虚拟网卡吧,然后用Win7 MAC address changer 2.0来修改MAC

这两个软件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acketiX Client Manager来虚拟网卡吧,然后用Win7 MAC address changer 2.0来修改MAC

这两个软件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壕,甭客气,哈哈,我是比较懒的,这些比较简单的东东我是懒得再重写教程了,呵呵

买芯片记得找我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acketiX Client Manager来虚拟网卡吧,然后用Win7 MAC address changer 2.0来修改MAC

这两个软件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PacketiX Client Manager这个有中文的吗,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F:
MARK ,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ARK ,终于找到方法了

请问楼主从eds安装的ds 5能用申请的30天license吗,我用的是13.1的eds,申请了30天的license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从eds安装的ds 5能用申请的30天license吗,我用的是13.1的eds,申请了30天的license还是报这个错 ...

请问你解决了没?

网友: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一直改mac地址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