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74hc4052 差分输入,是否可以使用负电压?

楼主:
鄙人要做一个热电偶的系统,请问使用74hc4052来换路时,使用差分输入的方式,电源为3.3v,那差分输入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可以为负么?我知道4051的单端输入电压是相对GND的电压,不能为负,那4052这个差分电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输入电压不能超出电源电压的范围,差分方式是信号的模式,跟该器件无关。

网友:
“我知道4051的单端输入电压是相对GND的电压,不能为负”
4051使用双电源时,输入可以到负电源负端。4052也是一样。
应该养成查找datasheet的习惯。

网友:
"差分电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差分就是参考,是一种减小随机误差的方法。

网友:
These multiplexers are digitally controlled analog switches
implemented in advanced silicon-gate CMOS technology.
These switches have low ``on'' resistance and low ``off''
leakages. They are bidirectional switches, thus any analog
input may be used as an output and vice-versa. Also these
switches contain linearization circuitry which lowers the on
resistance and increases switch linearity. These devices allow
control of up to g6V (peak) analog signals with digital
control signals of 0 to 6V. Three supply pins are provided for
VCC, ground, and VEE. This enables the connection of 0±5V
logic signals when VCCe5V and an analog input range of
g5V when VEEe5V. All three devices also have an inhibit
control which when high will disable all switches to their off
state. All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and digital inputs are
protected from electrostatic damage by diodes to VCC and
ground.

网友A:
最近几天有点忙,忘回复大家了,谢谢大家,已经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天有点忙,忘回复大家了,谢谢大家,已经搞明白了

说说你的理解吧

网友:
对于这个模拟开关而言,无论是差分输入电压,还是单端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范围都不能超过电源范围,如果要是输入负电压,必须使用负电源,基本就这些吧。
热电偶检测也基本做好了,用的是ti提供的方案,ads1118还是挺好用的。
再次谢谢这里的朋友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