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人开发一个传感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成本300左右。

网友:
使用扫描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分析一下检测的物体的特性,只是这个针还是各种物体。如果是图上这种效果用图像处理应该不难。

网友:
那用图形处理的方式还挺合适。把背景再优化一下应该还是容易提取。就看物体经过的速度。

网友:
看来电磁感应器和光电感应器已经被楼主否定了。
楼上说的是借助ccd视觉系统判断。

网友:
没提到那个针的速度啊

网友A:
用激光反射式传感器可以,日本那家叫基恩士的看过

网友:
是个技术难题啊,,

网友:
可以检测和针连接在一起点东西,需要精确的话开机校准一下

网友:
如果要精确,只能用图像分析法,摄像头位置和镜头焦距固定,然后对像素进行分析即可实现。不过,此法有一定难度,委托开发的话费用可不低,造价也会较高。
楼主应说清具体是什么应用,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全盘考虑才能得出最佳方案而不是一味的正向思维。

网友:
楼主最好比较详细的说明需求以及相应参数指标

网友B:
基恩士确实有这种传感器,完全没问题,你打电话联系一下他们,他们可以免费上门演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确实有这种传感器,完全没问题,你打电话联系一下他们,他们可以免费上门演示的

不知道他们的价格啊,一些跨国公司产品要价太高了。不过我先问问再说,哪怕先得到个思路呢

网友D:
用光耦,和你说的U型光电感应器差不多,大概原理就是利用遮挡形成高低电平,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和你说的U型光电感应器差不多,大概原理就是利用遮挡形成高低电平,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那就用物理方法检测。做一个开关类型的,当物体碰到,接通高电平,用电路或者别的模块进行检测

网友:
使用霍尔传感器的原理,如果使用摄像头的图像处理这个方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对针的运行速度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激光反射式传感器可以,日本那家叫基恩士的看过

刚刚问了这家公司,一共2款型号可以完成这个要求,可是这玩意不便宜啊,2000+  我这个小设备是服务那些做手工艺品的农户的,销量不多,又偏门,卖价估计也就是这个钱了,主要是让老百姓脱离枯燥的劳动。

他这种感应器是光纤对射试的,最小检测物体为0.2毫米,检测区间1厘米,这个和CCD应该没区别,大家帮我想想有没有线性光源光纤 不行找人做一套类似的,估计2套的钱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们的价格啊,一些跨国公司产品要价太高了。不过我先问问再说,哪怕先得到个思路呢

你请人开发全新的更贵,估计小于1K吧,单个价格,

网友:
这个我试验过,让铁丝带电,红线位置放一铜片,导电为信号,可是试验发现,铁丝有电镀层,导电不是太理想,不是那种一触即发的信号,有很大误差。

感觉楼主的思想被束缚住了。
既然可以在红色线位置放一片铜片,检测棒状物体是否与铜片接触,那就完全可以弹性悬挂这片无论什么材料制成的片,检测这片状物的位移。
铁丝与铜片接触时“导电不是太理想”,那就不用导电来判断是否接触好了。

网友:
20块钱到某宝淘一个垃圾成色的二手扫描枪。就是扫条码的那种。在下面垫一个一维码。一直不停的扫,当针穿过读到的条码改变。

网友E(2015-02-26):
楼主可以把具体的需求,完整的功能,描述出来,从整体上去把握,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网友C:
感谢大家帮忙想把法,忙活了好几天终于找到方法了,光纤传感器可以廉价的搞定,谢谢大家, 500左右即可,叫区域光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