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pspice模型与芯片不对应

楼主:
AD630引脚数为20.为什么我在ADI官网上下载的AD630 pspice模型是16管脚?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nc管脚

网友:
如何查看呀!  有什么参考方法吗

网友:
模型里 没有的引脚是 3  4 5 6 。分别是DIFF OFF ADJ  与 CM OFF ADJ。为什么没有这四个呢?在原理图的连接里有用到这四个呀?  求解呀!

网友:
这四个脚其实是没有用的,实际电路中也不需要,所以模型里面就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