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149可以直接驱动 LCD1602A 吗?

楼主:
各位朋友,请问msp430f149可以直接驱动LCD1602A吗?为啥我的程序驱动不了lcd1602啊?把程序烧进去后,LCD1602有时可以显示鬼影,但只能显示右半部分,左半部分显示不出来,好奇怪啊。调节对比度要显示的字符还是显示不出来啊。。。
#include<msp430x14x.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ataDir P3DIR
#define DataPort P3OUT
#define DataIn P3IN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2DIR
#define RS_L P2OUT&=(~BIT7)
#define RS_H P2OUT|=BIT7
#define RW_L P2OUT&=(~BIT6)
#define RW_H P2OUT|=BIT6
#define EN_L P2OUT&=(~BIT5)
#define EN_H P2OUT|=BIT5
#define BG_H P5OUT|=BIT2

unsigned char *s="0123456789";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
    DataDir&=0x00;
    RS_L;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_H;
    EN_H;        //E=1,才允许读写
    delay_us(2);
   if((DataIn & Busy)!=0)
   {
     result=1;
   }
   EN_L;
   DataDir|=0xff;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_L;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delay_us(50);
         RW_L;
         delay_us(50);
         EN_L;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delay_us(50);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DataPort=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delay_us(5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H;                   //E置高电平
        delay_us(5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L;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_H;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delay_us(50);
          RW_L;
          delay_us(50);
          EN_L;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delay_us(50);
          DataPort=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delay_us(5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H;          //E置高电平
          delay_us(5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L;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P5DIR=0xff;
  CtrlDir|=0xe0;
  DataDir=0xff;
   BG_H;
  delay_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ms(80);
}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WriteInstruction(temp);
}
/*******************************************
函数名称:Disp1Char
功    能: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1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WriteData( data );
}
/*******************************************
函数名称:DispNcha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N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n;i++)
    {
        Disp1Char(x++,y,ptr[i]);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DispSt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一个字符串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ptr--指向字符串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n = 0;

    temp = ptr;
    while(*ptr++ != '\0')   n++;    //计算字符串有效字符的个数

    for (i=0;i<n;i++)
    {
        Disp1Char(x++,y,temp[i]);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char sign)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riteInstruction(a);
        Write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riteInstruction(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Data(*p);
                p++;
        }
}*/

void clock_set()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clear invalidation flag
      for (i=0xff;i>0;i--);
    }
   while ((IFG1 & OFIFG));//FLAG is exist
   BCSCTL2 |=SELM_2+SELS;     //MCLK=LFXT2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P4DIR=P4DIR | BIT0;

  WDTCTL=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clock_set();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ispStr(5,0,s);
  //Disp1Char(5,1,'A');
  while(1)
  {
    //Disp1Char(5,1,'A');
    P4OUT^=0x01;
    delay_ms(500);
   //L1602_string(1,1,"01234567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