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8168中实现rtp发送h264视频流

楼主:
一、ubuntu 下面用rtp传送h264

二、dm8168 下面用rtp传送h264视频流

1、交叉编译jrtplib

    在这里只编译jrtplib,不编译jthread库,在编译jrtplib的时候把jthread库给屏蔽

    编译jrtplib

    添加交叉编译工具链:

set(VERSION 3.9.1)

set(CMAKE_CXX_COMPILER arm-arago-linux-gnueabi-g++)

    添加安装路径

#设置安装路径

#set (_DEFAULT_LIBRARY_INSTALL_DIR lib)

#if (EXISTS "${CMAKE_INSTALL_PREFIX}/lib32/" AND CMAKE_SIZEOF_VOID_P EQUAL 4)

#       set (_DEFAULT_LIBRARY_INSTALL_DIR lib32)

#elseif (EXISTS "${CMAKE_INSTALL_PREFIX}/lib64/" AND CMAKE_SIZEOF_VOID_P EQUAL 8)

#       set (_DEFAULT_LIBRARY_INSTALL_DIR lib64)

#endif ()

#set(LIBRARY_INSTALL_DIR "${_DEFAULT_LIBRARY_INSTALL_DIR}" CACHE PATH "Librar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if(NOT IS_ABSOLUTE "${LIBRARY_INSTALL_DIR}")

#       set(LIBRARY_INSTALL_DIR "${CMAKE_INSTALL_PREFIX}/${LIBRARY_INSTALL_DIR}")

#endif()

set(CMAKE_INSTALL_PREFIX "/xubinbin/on_the_way/new_jrtplib/release_rtp/jrtplib-3.9.1/target")

set(LIBRARY_INSTALL_DIR "/xubinbin/on_the_way/new_jrtplib/release_rtp/jrtplib-3.9.1/target")

    注释jthread编译的相关配置,同时配置为jthread

#if (JTHREAD_FOUND)

#       set(V "ON")

#else (JTHREAD_FOUND)

#       set(V "OFF")

#endif (JTHREAD_FOUND)

#       set(V "OFF")

#option(JTHREAD_ENABLED "Thread support" ${V})

#if (JTHREAD_ENABLED)

#       set (RTP_SUPPORT_THREAD "#define RTP_SUPPORT_THREAD")

#       if (JTHREAD_FOUND)

#               save_paths(JRTPLIB_EXTERNAL_INCLUDES "${JTHREAD_INCLUDE_DIRS}")

#               save_paths(JRTPLIB_LINK_LIBS "${JTHREAD_LIBRARIES}")

#       endif(JTHREAD_FOUND)

#else (JTHREAD_ENABLED)

#       set (RTP_SUPPORT_THREAD "// No support for JThread was enabled")

#endif (JTHREAD_ENABLED)

        set (RTP_SUPPORT_THREAD "// No support for JThread was enabled")

    编译:

        cmake CMakeLists.txt

        make ; 可以不用make install 了,在程序编译的时候,直接可以链接到src ,可以找到对应的头文件和对应的库

2、rtp

    代码直接编译就可以了

    调试可以参数makefile 和 vs_rtp.cpp 即可;

(经验分享  技术交流 xubbwd@foxmail.com)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西都有啊

感谢分享!
===================================

网友:
请问楼主rtp协议去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