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某节点故障影响其他节点问题的解决

楼主:
在RS485通讯中,当某一节点出现故障时,其他一些节点会被影响,出现通信故障。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闲来做了一款小设备,RS485,1入4出,最大1入8出,软件故障通道智能隔离,不知道是否对你有用。aneme.taobao.com

网友A:
在每个节点的AB线上串入一个20欧姆的电阻,同时协议的编制一定要考虑到故障侦测和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每个节点的AB线上串入一个20欧姆的电阻,同时协议的编制一定要考虑到故障侦测和报警。

谢谢你的帮助,在这样的尝试后,发现当某一节点没有上电情况下,邻近节点依然可以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