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用到了TDA2030功放芯片,附图是用到的功放电路。现在客户要求频率一定,调节输入端电位器时,喇叭两端的交流电压测量时,始终要保证小于1.6V。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TDA2030功放电路

TDA2030功放电路

网友:
喇叭用的是两个 32欧姆,0.5W 并联

网友:
调节输入端电位器时,喇叭两端的交流电压测量时,始终要保证小于1.6V。

是否允许输出失真?
如果允许,用箝位电路限制输出幅度即可。
如果不允许,那就只能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比较复杂,控制也不能很严格。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求最大输出是1.6V?

如果是这样,供电的电源是限制最大输出的好办法。

再者,功放的输出功耗较小,建议不使用2030,2003也比2030要合适。

网友:
信号就是50HZ的PWM信号,目前对电路分析不是太了解,就是凭感觉在2200uF与喇叭之间加了一个20欧姆左右的金属膜电阻,发现测量时交流电压值降下来了,但是客户又说振动强度变弱了。目前就纠结于喇叭的 交流电压 与 振动强度 之间。

网友A:
用分压法,根据功放增益和输入电压范围计算一下,在音量电位器上串电阻做分压,防止输入信号过高不就可以了。不会计算,那就实验测试。不过,这个要求实在不可思议,到底要实现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分压法,根据功放增益和输入电压范围计算一下,在音量电位器上串电阻做分压,防止输入信号过高不就可以了。不会计算,那就实验测试。不过,这个要求实在不可思议,到底要实现什么?

客户说是怕电压太高,容易损坏喇叭!!!串电阻能降到他设定的要求,他又说振动强度不够!唉~~~

网友:
你把输出信号经电阻分压,分压点经过一只稳压二极管反馈到负输入端,输出信号超过预设点时,自动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是怕电压太高,容易损坏喇叭!!!串电阻能降到他设定的要求,他又说振动强度不够!唉~~~

无理要求,换用合适的喇叭就是。

网友:
那就和客户解释;
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