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va C系列M4芯片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楼主:
好像TI的M4芯片并不被大家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困难在哪里?

网友:
我用了近5年了,挺顺手的说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推广与价格的问题吧。。。。技术应该不是主要的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时间问题.....

网友:
对于我新手来说,入门的话感觉挺吃力的。虽然看了TI官方提供的TIVA C培训课程,相对而言稍微了解了一下。同时TI的TIVA C M4的参考资料不好找,不会像STM32一找可以一大片。TI的芯片资料都是英文的,也会稍微吃力一点。TI的库文件介绍感觉也没有STM32那么详细,下面没有一个应用的例子来解释说明函数的具体使用,只是介绍了该函数的入口参数是什么。同时对于民间的TIVA C M4出的板子较少,参考书籍也不多,可能也是导致TIVA C M4不被大家接受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stm32资料到处都是,中文方面的也很多,不少人接触ARM架构的芯片都是从32开始的。再说函数库其实TIVA的函数库也还可以,基本的外设用法都有例程但和32的函数库比起来真是略逊一筹了,最新的stm32cube库比起以前来更是简单好用配合起stm32cubeMX软件对片上外设的配置简直毫不费力我只需要关注与硬件关联不大的算法,所以上手速度非常之快。至于价格方面,学生党不是很清楚。

网友:
哈哈,大家都说得很多,我看了看,新版的驱动库和网上
可以找到了,也有好多的不同。TI推广的力度的确有问题,
大家又喜欢看中文的,TI的差不多都是英文的,看着不爽!

还好现在有proteus软件可以仿真TI的M3,对初学者来说
还是易于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