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量产时,C2000使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
在TI网上看到了个C2000 Gang 编程器,可以同时对最多八个完全相同的 C2000 器件进行编程。

不知道大伙用什么编程器作量产呢?

网友:
这个有点高大上呀

网友A:
TI的芯片下载管脚太多了,好浪费空间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芯片下载管脚太多了,好浪费空间啊。
也是标准的JTAG接口,有的芯片多了两个EMU0和EMU1,也不算太多吧。板子上占空间办法可以自己解决嘛。自己做一个转接头,以前就这么干过,不过用的不是C2000,用的一款ARM,自己定义仿真接口,只留下有用的管脚,大部分地最终都汇集到一块了,做一个转接头,也没啥影响。
C2000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的,不过不是官方的,一直用仿真器下载,没有研究过那个

网友:
除了需要保留DD,DC外还必须保留CSN,MOSI,MISO,SCLK等加上电源和地,9条了。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