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体和结构体定义应用

楼主:
typedef union
{
    struc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int     ErrorCode;
    };
    struct{
        unsigned    char    Byte[8];
    };
}_ERRORINFORMATION;
_ERRORINFORMATION   mErrorInfo[10];
按照如上所示定义后,那么对
mErrorInfo[0].Byte[1] = 20是不是就相当于mErrorInfo[0].Minute = 20?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应该是的

但这种问题你不应该发帖子问

直接写个简单的函数跑一跑就知道了。
printf出来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类似的问题写个小程序,几分钟就可以验证的事情。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没有这样写过,一般都是单独定义结构体,再在共用体中引用结构体,那样 层次比较清晰。
共用体就是两个不同叫法的变量存到同一个物理内存,一般顺序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