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一个最简单的闪亮led,求大神指点错误

楼主:
让led闪烁
module led(sys_clk,
                                sys_rstn,
                                led
                                );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n;
output [2:0] led;
reg         [2:0]        led;
reg        [24:0] delay_cnt;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delay_cnt <= 25'd0;
                else
                        begin
                                if(delay_cnt == 25'd24999999)
                                        delay_cnt <= 25'd0;
                                else
                                        delay_cnt<=delay_cnt+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led<=3'b111;
                else
                        begin
                                if(delay_cnt==25'd24999999)
                                        led<=~led;
                                else
                                        led<=led;
                        end
        end
endmodule

添加测试模块

添加测试模块

但是clk依然没有跳变

但是clk依然没有跳变

网友:
尼玛不容易啊

网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Liqingtao
//

// Create Date:    09:51:48 11/22/2016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div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div(

           clk,

           rst_n,

           div_clk

           );

  //input signal;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signal;
  output   div_clk;

  reg [31:0] counter;
  reg        div_clk;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er <= 32'd0;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32'h17d7840)
         begin
                counter <=32'h0;
                div_clk <=~div_clk;
              end
        else
               counter <= counter+1'b1;
     end
   end

endmodule
PS:分频模块;跨时钟信号自己利用计数器进行分频容易出现亚稳态,建议使用PLL进行分/倍频;

网友: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Liqingtao

//

// Create Date:    10:07:29 11/22/2016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led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led(

           div_clk,

           rst_n,

           cn

           );

  //input signal;
  input       div_clk;
  input       rst_n;

  //output signal;
  output[5:0] cn;
  reg [5:0]  cn;

  reg  [2:0]  counter;
  always@(posedge div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er <= 3'd0;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3'b110)
           begin
             counter <=3'd0;
           end
         else
         counter <=counter+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 div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  <= 6'd0;
         end
        else begin
      case(counter)
           6'b000000:
                   cn<= 6'b000000;
           6'b000001:
                   cn<= 6'b000001;
           6'b000010:
                   cn<= 6'b000011;
           6'b000011:
                   cn<= 6'b000111;
           6'b000100:
                   cn<= 6'b001111;
           6'b000101:
                   cn<= 6'b011111;
           6'b000110:
                   cn<= 6'b111111;
           default:
                   cn<= 6'b0;
          endcase
        end
      end
  //assign cn = counter;

endmodule
PS:这是LED灯闪烁的代码,这是我以前写的,现在想想还有一个更优的想法:利用移位操作符,代码更短;
led<=6'1111110;
led<={led[4:0],led[5]};
一点点小的想法,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