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超压保护电路

楼主:
首先,请问TMS320F28335 的ADC需要做准确的3.0V超压保护电路吗?

从数据手册的原理框图里,没有看到自带的保护电路呢

我们项目中模拟量输入可能偶尔会出现超压,为了不牺牲精度,所以不愿再做缩放。

Hardware Design Guidelines for TMS320F28xx and TMS320F28xxx DSCs 文中这样写道: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analog input voltage applied to the ADCIN pins within
0 V – 3.0 V range. These analog signals pass through the multiplexer network first. Any
voltage above VDDA + 0.3 V or below VSS – 0.3 V will bias the multiplexer in an undesired way,
giving the wrong values for other channels. To achieve accurate values, the sample
capacitor should be charged to within ½ LSB of the final value.

TMS320F28xx/28xxx DSCs 模拟接口设计综述  文中这样写道:

用在模拟转换器输入引脚上的电压应该严格限制在0 V–3 V,如果在任何通道上,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
暂时影响到其他通道的转换。如果用于输入模拟信号的数字电路需要使用任何高的电压(5V)供电, 在
连接到模数转换器的输入引脚之前,推荐采用缓冲状态缩放信号使之小于3 V。

其次是超压保护电路的实现:
《手把手学DSP》上提供的二极管钳位电路,实际限制电压为电源电压+二极管导通电压,有 3.3+0.7 = 4V,比3.0V高了不少。
如果需要准确的3.0V超压保护,电路如何实现也是个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设计中有遇到和解决这样关于28335 ADC  的问题呀?

网友:
2812和28335内部好像都没有超压保护,数据手册里面对输入的最大电压有明确的说明,最大是4.6V,因此用二级管嵌位是可行的。如果确实需要嵌位在3.0V,可以在输入的信号分压前加入TVS或者压敏电阻之类的的保护器件,参数选择合理的话应该比用二级管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想比较准确的嵌位在3.0V,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期待楼下吧

网友:
用二极管很难做到精准和干脆利落的嵌位,正向电压让二极管接近导通时会有漏电流。
如果一定要精准嵌位的话,只好考虑用基准电源+比较器电路了。

网友:
保护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不会0.7,可以在0.3-0.4这样保护是可以的,如果出现过压了,你的系统还要运行吗,应该是停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