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重启ccs很多次了!

楼主:
使用ccs5.2 调试例程调试pmsm3_4例程 程序load的时候总提示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fff" 根本进不去main函数

请问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都重启ccs很多次了,现象一样

网友A:
好像刚用CCS5的时候遇到过,好久了,忘了怎么解决的了
好像是有些地方配置的问题。
再看看别人有知道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刚用CCS5的时候遇到过,好久了,忘了怎么解决的了
好像是有些地方配置的问题。
再看看别人有知道的不

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