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柜的柜门控制

楼主:
想问问各位有谁做过寄存柜的设备或者了解它的控制原理,主控制器我想用beaglebone,该如何来控制各个柜门的开合?
我记得有客户提到他们是有一个控制模块是和ARM通过RS485通讯,具体柜门的开合是由模块控制。有人了解吗?求指导...

网友A:
柜门开合由电磁铁动作实现,有专门的电控锁芯,然后由MCU的IO控制即可。对于集中式的柜子才存在通讯,由一个主控制器控制所有柜门,通讯多用485总线。

网友B:
用beaglebone太浪费了。现在超市里用的那种主控器用51就能搞定,加一个扫描条形码的模块就可以。没有实际做过,但是思路很简单,原理也很简单,楼上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柜门开合由电磁铁动作实现,有专门的电控锁芯,然后由MCU的IO控制即可。对于集中式的柜子才存在通讯,由一个主控制器控制所有柜门,通讯多用485总线。
谢谢,我了解一下电控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eaglebone太浪费了。现在超市里用的那种主控器用51就能搞定,加一个扫描条形码的模块就可以。没有实际做过,但是思路很简单,原理也很简单,楼上说的比较清楚了。
我都怕Beaglebone性能不够,我想了解的是快递自提柜,目前市场上大多用Cortex A9的处理器,我们现在提供给客户的也是A9的处理器,其他外设和软件由客户自己开发,只是兴趣所致,想了解一下实现方式。

网友:
快递自提橱带液晶显示的,所以要性能高的处理器

网友:
快递自提的涉及的东西就多了,不只是液晶部分了,比如和服务器通讯,实时身份验证,取件拍照等等。这样的话用Beaglebone就比较合适了,我觉得应该Beaglebone应该没问题,而且是绰绰有余。控制柜门部分比较简单。关键是其他的要求。

网友:
快递自提的话,建议把人机交互和控制模块分开比较好。界面、通讯、验证、监控等可以用Cortex A9等用的较多的平台,嵌入式的linux或者安卓操作系统应该都可以,功能开发难度应该不大。通讯的话485、Can、以太网应该都可以,控制模块用M4,柜门不多直接IO接功率,多的话加译码再接功率。那种把N个控制模块当从站接入人机主站的模式特别适合规模大点的场合吧。。。

网友:
二楼和3楼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