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为什么你会选择用MSP430?

楼主:
仅仅是因为功耗低吗?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主要是因为功耗低,资源少,相对便宜!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性能稳定
发现这样回复未免太简单了,补充一下:

功耗低是重要原因,价格怎么说都不便宜吧

TI赠送的Value Line系列LaunchPad是很好的入门级板子,有简单的资源与完整的仿真器。可以仿真几乎整个MSP430系列的单片机。

还有就是TI的资料比较齐全,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序,中文网站翻译得也比较到位。很多工程师不擅长英文,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啃英文资料但也能啃明白。于是,找到准确的资料就成了这一部分工程师最大的障碍。TI的资料分类比较明确,在中文网站至少能明确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虽然这个资料不一定是中文的。

TI愿意在开发工具上下功夫,CCS是TI自行开发(整合?)的IDE,虽然比较费资源,运行起来也慢,但毕竟是自家的开发工具。

网友:
430的口碑不错,值得选择!价格,高端的430一点都不便宜哦

网友:
功耗低是430的最好的口碑了,便宜还真谈不上

网友:
最近想作学习型IR遥控
刚好学校有给老师们开2天的研习会
于是便接触了这单片机,作为8051与ARM中间等级的芯片使用
同时低功耗也很适合用在长时间待命的遥控器
便决定来研究研究了

学Java时熟悉了Eclipse
based on Eclipse的CCS用得正顺手

网友:
我看中的是资源,技术支持。当然还有推广。TI还有免费样片呢。

网友:
我只想说功耗太低了
够用就好了,有些时候不得不用

网友:
几个LPM用起来比较灵活,功耗低,价格上真算不上有优势,毕竟ARM已经快要论斤称了。另外,Ti的launchpad让开发和学习成本低了不少,板载debuger实在良心,不过ST的discovery也在这么做了

网友:
功耗低,仿真容易,资料多,系列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