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仿真

楼主:
这是用AD630搭建的电路。模型是由ADI官网上下载的AD630仿真模型生成的原理图。但在运行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想用630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嗯,没看出来,仿真什么

网友A:
楼主的模型好像用错,仔细检查一下,楼主的从官方的模型中生产的元件标号么
按照模型描述的如下

生成的模型修改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模型好像用错,仔细检查一下,楼主的从官方的模型中生产的元件标号么
按照模型描述的如下

生成的模型修改后为

主要是为了初步实验一下AD630的功能。我检查了一下,仿真模型没有问题,但生成的器件跟你的器件管脚对应有些出入,我在去重新生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模型好像用错,仔细检查一下,楼主的从官方的模型中生产的元件标号么
按照模型描述的如下

生成的模型修改后为

我今天上午按照你昨天推荐给我的mulyisim 12。我重新搭建了一遍。成功实习了初步实验。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在输入信号中加入一个噪声信号,从元件库里只找到了热噪声源。通过输入信号与热噪声源级联的方式输出并未得到加入噪声后的波形,得到的还是与未加噪声源的输入信号的波形相同,这点让我很是苦恼!

究竟如何才能加入噪声信号呢?上网查找方法也没有解决.

网友:
不用加热噪声源
加一个电压源,设置一些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热噪声源
加一个电压源,设置一些参数即可

我级联了一个的信号源,调整了一些参数,初步实现了加入噪声后的形状。正在后续实验中,出现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热噪声源
加一个电压源,设置一些参数即可

对!忽然见又有一个问题!关于AD630的锁相放大器。它是用来提取被噪声淹没的微小信号。我看了许多参考电路,输入信号都会先经过一个前端放大和一个低通滤波,然后在输入到AD630里面。我是将输入信号(包括噪声)直接加在AD630上面,得到的输出信号很不理想,信噪比很低,根本没有提取出来。图在下面。 这是输入信号(没有混杂噪声的) 这是混杂噪声之后的输入信号
这是直接经过AD630后的输出信号。
我想问的就是,当输入信号为何时时,需要加上前端放大与低通滤波?是否非要加上这两个?经过前方与低通滤波后的信号要满足什么要求才能进入AD630?目前我也在想办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