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取rxbuf数据

楼主:
请教各位了,通过UART串口收到一包数据,有数据通讯协议含包头AA99,包长度0x05,发送有效数据和校验和等,不知道如何写程序来读取和判断数据是否是所收到的数据。很急的!!谢谢了

网友:
那个寄存器每次存储的是一个字节,你写函数每次中断读取数据存放到一个数组里a[10],if(a[0]==99),if(a[1]==aa) ,我理解的问题没错吧?

网友:
串口一次只接收一个字节,你需要判断一个5字节的字符串,那可以建立一个5字节的数组和一个指针,每收到一个字节先判断是否包头第一字节,是的话指针自增,收完第五字节再判断整包的内容。

网友:
rxbuf[5];
rxbuf_index = 0;

rxbuf[rxbuf_index++] = RXD;
if(rxbuf[rxbuf_index] == 0x99 && rxbuf_index >0 &&  rxbuf[rxbuf_index-1] == 0xaa)
{
   rxbuf_index = 0;
}

网友:
先用数组存下来,再做处理,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buf[5];
rxbuf_index = 0;

rxbuf[rxbuf_index++] = RXD;
if(rxbuf[rxbuf_index] == 0x99 && rxbuf_index >0 &&  rxbuf[rxbuf_index-1] == 0xaa)
{
   rxbuf_index = 0;
}

我想请教程序中的if语句后为啥设 rxbuf_index = 0???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程序中的if语句后为啥设 rxbuf_index = 0???谢谢!!

??

网友B:
你好littleshrimp!你是不是没有看懂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littleshrimp!你是不是没有看懂我的问题??

我觉得。。
你收一包数据,首先要判断数据头是否正确,然后读取你预定长度的数据,数据收全后根据效验合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程序中的if语句后为啥设 rxbuf_index = 0???谢谢!!

好吧,怪我有阅读障碍,看错一个字。“我想请教程序中的if语句后为啥 (没)rxbuf_index = 0???谢谢!!”
我想我都写了,为什么还问没有

rxbuf_index = 0的目的是让收到数据头后把有效数据从零开始存入数组。

网友:
怎么有点像脑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