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OpenWRT用AP+WDS模式搭建无线中继

楼主:
两个路由器分别配置为:AP1设置为Access Point+WDS模式,AP2设置为Client和AP模式。实现AP2通过无线与AP1连接,然后将AP1的网络通过AP2的无线和有线LAN口共享出去。

我用的是2台刷好OPENWRT的TPLink路由器:TL-WR720N和TL-WR743N

TL-WR720N 放在客厅,作为主AP(AP1);TL-WR743N 放在卧室,作为中继AP(AP2)。其实AP2一般是用不上的,纯折腾,备用。下面是折腾LOG:

AP1(主)的配置:1.DHCP开启;2.无线Mode选择AP+WDS;3.固定信道。参考下图:

AP2(客)的配置:1. 关闭DHCP;2.两个无线Mode分别选择Client(WDS)和AP。两路由器网段不能相同(如我AP1设为192.168.1.1,AP2设为192.168.2.1网段)。

1、登录AP2,打开 网络->无线 界面。在无线概况的 Wireless Controller (radio0) (固件不一样这里显示的名字也可能不一样)里点击 搜索 ,找到AP1然后输入密码连接(就像手机连接wifi一样)。信道固定为与AP1一样。

2、连接后,添加一个AP模式的无线设备,在无线概况的 Wireless Controller (radio0)里,点击 添加 即可。模式设置成“接入点AP”,网络选择“LAN”。AP名字和密码按需要设定。然后保存和应用。

下图为概览的无线配置状况:

到此为止,如无意外,你应该可以用AP2的无线上网了。

ZWW大叔提醒:两个路由无线SSID、加密方式、密码、信道都配置成相同的,可以实现无线无缝漫游。(亲测可用)

如无法中继成功(无线不能上网),用WinSCP工具登录中继路由器。打开/etc/config/wireless文件,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里面的配置,保存,重启路由器即可。附上参考配置,其中红色字体为说明,不能拷贝到配置文件中。

config wifi-device 'radio0'
    option type 'mac80211'
    option macaddr '14:e6:e4:e2:ee:40'
    option hwmode '11ng'
    option htmode 'HT20'
    list ht_capab 'SHORT-GI-20'
    list ht_capab 'SHORT-GI-40'
    list ht_capab 'RX-STBC1'
    list ht_capab 'DSSS_CCK-40'
    option noscan '1'
    option txpower '27'
    option country 'US'
    option channel '11' ——信道为11,与AP1一致。
    option disabled '0'

config wifi-iface ——客户端AP(WDS)模式连接AP1
    option ssid 'AP1'
    option encryption 'psk2'
    option device 'radio0'
    option mode 'sta'
    option wds '1'
    option network 'wwan'
    option key '12345678'——AP1密码

config wifi-iface
    option device 'radio0'
    option network 'lan'
    option disabled '0'
    option mode 'ap'
    option ssid 'AP2'
    option encryption 'psk2'
    option key '22446688'——AP2密码

参考1:[无线] openwrt系统用AP+WDS模式搭建无线中继详细教程 http://www.openwrt.org.cn/bbs/fo ... =9504&fromuid=53382

参考2:[OpenWRT] RG100A刷OpenWrt超简单万能中继教程 http://forum.anywlan.com/thread-1736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