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MSP430对一个信号与定值比较

楼主:
如何利用MSP430对一个4-20mA信号与给定值进行比较,然后驱动灯泡亮灭,并将信号给上位机。
是利用MSP430的比较器呢?还是如何操作?谁能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两路信号输入,一路是待测电压,一路是标准电压。然后将两者的ADC值做比较。如果用430的话这样可能是其中一个办法。

网友:
首先你是个电流信号。搭个电路转为电压信号。电压信号送单片机。用AD或者片内比较器就可以随意了噻。其实不要单片机都可以。反正就一个0/1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