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通滤波,怎么把PDM信号还原成声音信号?

楼主:
想读取一个PDM麦克风数据,但是又不会DSP,想使用单片机读取然后使用PC做低通滤波,把声音还原。
现在我已经把一个PDM(脉冲密度调制)信号转换成对应的2进制流,准备把每秒2.4M的0、1数据每32位相加存到一个字节数组里,得到每秒75K字节的数据,通过USB发送到电脑,在电脑里实现滤波,因为对低通滤波方面一窍不通,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有明白原理的,能否指点一下?我曾想过这么做,比如想得到一个16位,32.5KHz的音频信号,先建立一个大小为2048的数组,65536(16位)/32(每个字节的最大数)=2048
然后每次把新读取的两个字节插入到数组的尾部,把数组的前两个字节挤掉,再对整个数据求合得到一个不大于65536的数据。这样得到一个32.5KHz(75Khz/2=32.5Khz)的数据是否可行?

网友A:
PDM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直接低通滤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M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直接低通滤波即可。
如果转成模拟信号会受限于单片机ADC的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转成模拟信号会受限于单片机ADC的位数。

PC一样存在DAC资源的限制,AC97的性能可不怎么样。

网友D:
stm32f4discovery  就有单片机读取PDM数据,你自己去参考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一样存在DAC资源的限制,AC97的性能可不怎么样。

PDM已经是数字信号,我想,只要知道对应的解码方法就可以原还成声音数据,比如保存成音频文件,或者通过声卡播放。现在的困难是不知道怎么解码,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一搬PDM信号DSP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没接触过,不知道大概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m32f4discovery  就有单片机读取PDM数据,你自己去参考下啊。

我看过他的全程,核心信号处理的代码都写在库里了。而且好像只能用M4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他的全程,核心信号处理的代码都写在库里了。而且好像只能用M4的处理器。
这个确实麻烦 那你就用带PDM的  音频编码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麻烦 那你就用带PDM的  音频编码器啊

音频解码器输出是I2S那样我需要配一个带I2S的单片机,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频解码器输出是I2S那样我需要配一个带I2S的单片机,这样比较麻烦。

你用stm32啊 很多都有带的啊

网友:
楼主,我来挖坟了,,因为最近我也做这个,请问您后来怎么将PDM信号还原成声音信号的呢

网友E:
一般的信号要怎么做PDM调制呢

网友:
你好一般的信号这么PDM调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信号要怎么做PDM调制呢

使用PDM麦克风自带的PDM输出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想做一下PDM解码,你的这个想法实验过吗。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G:
虾哥,我来取经,,你PDM转音频搞好了吗?我最近也在测试PDM,不知道怎么输出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虾哥,我来取经,,你PDM转音频搞好了吗?我最近也在测试PDM,不知道怎么输出音频

现在很多STM32都有DFSDM模块,可以直接连PDM麦克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虾哥,我来取经,,你PDM转音频搞好了吗?我最近也在测试PDM,不知道怎么输出音频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你知道如何在Matlab中处理PDM信号将其还原成模拟信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想做一下PDM解码,你的这个想法实验过吗。

楼主你好,你那个PDM信号解析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解码过程是有专利的,所以找不到源码,我试过其它方法,能出声音但是效果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你知道如何在Matlab中处理PDM信号将其还原成模拟信号吗?

keywords:matlab pdm to pcm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你那个PDM信号解析出来了吗?

PDM解码实际上就是delta simga ADC的后端滤波部分 硬件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软件因为要占很多资源,不过有关于使用STM32软件滤波的官方文档,代码以库的形式提供 我找到一个论文你可以了解下 https://www.ixueshu.com/h5/document/4fe47360eb7f0604b00a8ef63a20caec318947a18e7f9386.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C:
PDM解码实际上就是delta simga ADC的后端滤波部分 硬件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软件因为要占很多资源,不过有 ...

因为不会用STM32,所以我是用FPGA采集的数据将数据上传到电脑用matlab处理,关键的就是不会解调这个PDM信号,能指导一下吗?做出来了之后愿意支付酬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不会用STM32,所以我是用FPGA采集的数据将数据上传到电脑用matlab处理,关键的就是不会解调这个PDM信 ...

给你找到一篇比较适合你的文章

https://tomverbeure.github.io/2020/10/04/PDM-Microphones-and-Sigma-Delta-Conversion.html

网友:
https://github.com/clivem/dsd2pcm

https://github.com/jagger2048/DSD2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