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传感器?谢谢

楼主:
当它接触到水时(或者离水有一小段距离时)会产生一个开关信号送给单片机,谢谢

网友A:
看看湿度传感器是否可以;

网友B:
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可以在接近水面时产生信号。其原理是水面接近时改变了电容量。
但这并非只对水产生信号,其它高介电常数的物质接近,也会产生信号。换言之,没有特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湿度传感器是否可以;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可以在接近水面时产生信号。其原理是水面接近时改变了电容量。
但这并非只对水产生信号,其它高介电常数的物质接近,也会产生信号。换言之,没有特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可以在接近水面时产生信号。其原理是水面接近时改变了电容量。
但这并非只对水产生信号,其它高介电常数的物质接近,也会产生信号。换言之,没有特异性。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将接近传感器放在热水瓶的瓶口,时时检测热水瓶内液面(热水瓶中页面在增涨)离传感器的距离,当这个距离达到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时产生一个开关信号行不行?传感器会不会受到热水瓶壁的影响?谢谢

网友:
可以。
但这种传感器探测距离比较短,放在瓶口可能不够低,需要深入到瓶内。
另外,热水瓶内温度湿度都相当高,需要考虑传感器是否能够承受这种环境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但这种传感器探测距离比较短,放在瓶口可能不够低,需要深入到瓶内。
另外,热水瓶内温度湿度都相当高,需要考虑传感器是否能够承受这种环境正常工作。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将接近传感器放在热水瓶的瓶口,时时检测热水瓶内液面(热水瓶中页面在增涨)离传感器的距离,当这个距离达到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时产生一个开关信号行不行?传感器会不会受到热水瓶壁的影响?谢谢

检测液面高度----短距离时,较多使用的是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液面高度----短距离时,较多使用的是超声波。

我们当初也想过超声波,但是精度不行我们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