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的中断系统——CPU级中断

楼主:
对于任何一种CPU来说,除了正常的执行指令外,中断(或异常)是唯一的异步事件。中断的出现是随机的,对中断的处理能力也是CPU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对于嵌入式处理器。TMS320F28335内置的是C28x系列的CPU。下面介绍C28x对中断的处理过程。

概述对于C28x,中断可以由软件(INTR,OR IFR,或TRAP指令)或硬件(定时器等)触发。在CPU级所有的中断可以分为两类:
1.可屏蔽中断。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屏蔽或使能中断。大部分硬件中断是可屏蔽中断。
2.不可屏蔽中断。不可用软件屏蔽的中断。一旦中断发生,就会立即得到响应。INTR,TRAP指令产生的软件中断都是不可屏蔽的。
中断的一般处理过程如下:
1).中断的申请。硬件或软件向CPU发出中断申请。
2).中断的允许。对于可屏蔽中断,只有相应的中断允许位置位后其中断才能得到响应。
3).中断判优。当同时有多个中断向CPU发出中断申请时,只有优先级高的才能得到系统的响应。
4).断点的保护。保护会被会被中断破坏掉的资源。一般是全部的CPU寄存器。
5).清中断标志。以免中断再次发生。
6).重新打开中断。这个可选。重新打开中断是为了使能中断的嵌套。
7).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这时才真正开始进行中断的处理。
8).断点的恢复和中断的返回。
中断向量表和优先级对于F28335,其中断向量表根据配置可以定位到3个不同的地方。当复位是VMAP =1 ,ENPIE=0。中断向量表定位在Boot ROM中的最后32*32个存储单元中。当设置VMAP=0时,向量表定位在0x000000开始的32*32的存储单元中。在CPU级,一共有32个中断,每个中断的向量一共有22位(程序的地址总线只有22位)。每个向量占用两个连续的地址,高地址存储高6位,低地址存低16位。存储在向量表中的高10位将会被忽略。由于F28335带有PIE模块,PIE模块对CPU的中断功能进行了扩充。当ENPIE =1,VMAP=1时,中断向量表定位到PF0区域中,如下图:

图1
PIE表的构造如下:

图2

从图中可得:
1.CPU级中断的优先级Reset优先级最高,但是系统复位时复位向量总是从0x3fffc0取。
2.CPU可屏蔽中断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RTOSINT,INT1-INT14,DLOGINT。
3.INT1-INT12接PIE模块拓展了中断系统,INTx.1-INTx.8中断优先级依次降低。
CPU级中断控制在CPU级,可屏蔽中断包括INT1-INT14,RTOSINT和DLOGINT。INT1-INT14是通用中断,RTOSINT和DLOGINT是用于仿真的。这些中断的控制是由寄存器IFR,IER和DBGIER控制的。
IFR是中断申请标准寄存器
IER是中断允许寄存器
DBGIER是中断允许寄存器(在实时仿真模式下才使用)。
ST1中的第0位,INTM控制整个中断的屏蔽,INTM=1是所有中断都被屏蔽。
在某种条件下(软件或硬件)IFR置位,如果系统工作在正常模式下,IER中的相应位置位且INTM=0,则这个中断将得到响应。注意:RTOSINT,INT1-INT14,DLOGINT的中断优先级依次递减。如果工作在实时仿真模式下且CPU处于Halt状态,中断的允许由DBGIER决定INTM将被屏蔽。
中断允许条件如下表:
表1
DSP运行模式                                          中断允许条件
标准                                                          INTM = 0,相应的IER为1
实时模式且CPU Halt                              IER且DBGIER相应位为1

几个寄存器的详细描述:
IFR寄存器

图3
相应的位置位表示中断申请。寄存器的位格式同IER和DBGIER。
注意这个寄存器可以用软件置位实现软件中断,如OR IFR,#1,将会置位INT1用软件模拟中断的请求。
对于F28335其INT1-INT12外接了PIE模块,中断对INT1的处理会牵扯到PIE模块中的部分寄存器。这些将会在后续内容中详细的讲。INT13,INT14外接了CPU timer0,如下图所示:

图4
CPU对可屏蔽中断的的响应过程如下:
1)中断申请。
PIE模块通过将INT1-INT12中置位;
仿真逻辑通过置位RTOSINT或DLOGINT;
通过执行指令OR IFR,#x将IFR中某一位置位。
2)中断允许。
中断申请后,只有得到允许才能受到CPU的处理。中断允许条件见表1.
3) 中断的判优。
当同时有多个中断申请时,优先级高的讲得到响应。中断的优先级见2
4)清除IFR中相应位。
一旦中断得到相应,IFR中的相应位就会被清除。在得到响应到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之前,所有的中断都会被屏蔽。
5)清除流水线。
6)保存PC值。
保存PC的值(中断返回后要执行的指令地址)到一个内部寄存器。在自动上下午切换时,该值会被压入堆栈。
7)获得中断向量。
CPU根据中断源获得相应的中断向量。由于F28335有PIE模块,一般情况下其中断向量表将定位到PIE Vector,PIE Vector的结构见图2
8)执行自动上下文切换。
上下文切换就是断点的保存。自动保存的CPU寄存器和顺序如下图:
1stST0,T
2nd AL,AH
3rd  PL,PH
4st  AR0,AR1
5st  ST1,DP
6st  IER,DBGSTAT
7st  Return address
9)清除IER中的相应位。
这样使正在服务的中断源被屏蔽。当然如果想使能中断嵌套的话可以从新将其置位。
10)置位INTM,DBGM,清除LOOP,EALLOW,IDLESTAT位。
置位INTM禁止所有可屏蔽中断。
11)将在第7)中得到的中断向量加载到PC,开始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12)中断的返回。C28x系列CPU中断的返回通过IRET指令。 C28x系列CPU中IRET指令完成的断点的恢复,执行IRET指令CPU会按照进入中断时入栈的相反顺序将相应寄存器弹出堆栈。

对于使用中断来说,写程序最需要注意的是中断的断点保护和中断标志的清除。断点如果被破坏,中断后返回就会出现问题,中断标志不清会重复触发相同的中断。
尽管在8)中CPU已经保存了一些寄存器,但是中断服务程序千变万化在执行中还会破坏其他一些寄存器,这时需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开始执行前保存被破坏的寄存器。
编程CPU对中断的处理描述如上。对于编程来说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呢(对于接入PIE模块的外设中断会在PIE模块中详细描述)。
1.初始化中断。初始化中断包括:
   a.对于F28335需要从定位中断向量表,ENPIE=1;
   b.填装中断向量表。PIE Vector是EALLOW保护的。
   b.使能相应的中断,涉及到CPU的IER和INTM位。
2.从对中断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看到,断点的保护和中断标志的清除都由硬件的完成。这样中断服务子程序的书写将变得很容易。仍需注意:
   a.如果允许中断嵌套须重新清零INTM位。
   b.如果想允许同中断源的中断可以中断当前中断服务程序则需要置位IER中相应位。
   c.保护没自动保存却被中断服务子程序破坏的寄存器。

网友:
写得非常不错,学习了,我有几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1.进入中断之前,IER会被CPU清零,而中断服务程序中IER没有被手动置位,但是后面中断可以正常进入,说明进入中断之前,IER被送入堆栈保护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2.如果想实现中断嵌套,必须要配置IER和INT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