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怎样“随机”显示字库中的“汉字

楼主:
我知道怎样得到随机数,但是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数和字库中的汉字对应起来并显示出来?
我的汉字显示函数为:
LCD_PutString(200,210,"确",Red,Blue2);//显示“确”字
上面的语句中“确”字是用引号括起来的。例如“确”字在字库中排在第一个,而此时随机数也是1,那么就要将字库中的“确”显示出来,我不知道怎样对应,求助,谢谢

网友A:
按照编码(一般都是GB2312)设计字模库,随机数作为汉字编码号(需要一定的处理),并以此为索引去字模中找到对应的汉字的字模显示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随机数为汉字编码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编码(一般都是GB2312)设计字模库,随机数作为汉字编码号(需要一定的处理),并以此为索引去字模中找到对应的汉字的字模显示即可。

您好,请问随机数怎么作为汉字编码号啊,这个我没想法,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C:
根据 “确”字在字库中排在第一个,而此时随机数也是1 -----判断,楼主使用的是自己建立的字库,并非标准字库。
这样, 显示程序:
LCD_PutString(200,210,"确",Red,Blue2);/
实际上相当于:

LCD_PutString(x,  y ,  array[n], color );/

即将调用的参数用数组表示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
你的字库中的汉字肯定有一个排列顺序。看看汉字总数,再看看函数产生的随机数的总数。两个数组做一个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看汉字是怎么检索的。不管是编码检索还是地址检索都可以认为是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的数字序列,而随机数也有个取值范围,在二者之间加一个算法比如先乘一常数再加另一常数等,就能得到二者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剩下的不用再多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随机数怎么作为汉字编码号啊,这个我没想法,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谢谢
那要看你的字库是什么编码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 “确”字在字库中排在第一个,而此时随机数也是1 -----判断,楼主使用的是自己建立的字库,并非标准字库。
这样, 显示程序:
LCD_PutString(200,210,"确",Red,Blue2);/
实际上相当于:

LCD_PutString(x,  y ,  array[n], color );/

即将调用的参数用数组表示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
TFT显示屏按照编码(一般都是GB2312)设计字模库,随机数作为汉字编码号(需要一定的处理),并以此为索引去字模中找到对应的汉字的字模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