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必要给所有的输入IO口都加上拉电阻?

楼主:
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有没有必要给所有的输入IO口都加上拉电阻?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要看具体情况。

作为输入端口,加上拉是为了保证给它个固定的电平。并且,输入端口的输入阻抗越小,抗干扰的能力也越强。
      一般的输入口要与某一输出量相连接,这一端口如果阻抗较小,就没有必要加入上拉或下拉了。

网友:
很多单片机可以内部设置上拉或下拉的

网友:
谢谢dontium!
谢谢huo_hu!

我用STC15W系列,当用作输入口时是弱上拉的,直接联接其它芯片的输入脚我没加,只在平时有可能空置的才加上拉电阻,如开关。

网友:
除了P0口外,其余都有内置上拉电阻,不需另加。

网友: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啦,像51就要自己加,越贵越高级的都不用加像stm32,如果自己不太需要驱动大功率可以不要

网友:
说的就是51,除了P0口外,其余都有内置上拉电阻,不需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