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求助!电路图上有部分看不懂!

楼主:
这好像是一个正负5V输出的电源。想做出来,可是遇到点问题

FIL1是变压器吗?(我也知道这是问题很213...),电路图上也没有标明参数,是不是没有特别要求?

T1这个应该是变压器,选用零件上是找一个60T:60T的就可以了吗?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是吗?

网友:
看楼主的帖,好像是个初学者。
劝楼主一句:别在这个电路上面下功夫。
这种分立元件自激Buck/Boost开关电源,是非常非常古老的电路,制作起来很困难。此电路绝不是焊接完毕就可以工作的。
从实用角度,不如把开关电源各种电路工作原理搞清楚,然后用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搭电路。

网友:
再多说两句。
搞开关电源,需要比较扎实的电路基础,就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电感电容阶跃等等等等那些。
没有电路基础,学开关电源那必定是事倍功半。

网友:
电源部分认识很少,我是读通信技术的。先前做过一个直流电源,用的是LM317的,认识的也就只是这种损耗比较大的方式。

maychang可以提供一个输出正负5V的电路图吗?有一点调试的话也不要紧,重要是零件上比较容易买到的。以前制作过这些,给我感觉就是零件难找。

网友:
刚才找了找网上的5V正负输出的电路图,又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开关电源是升压型的还是?

网友:
这个电路是负压生成器,正如maychang所言,别在这个电路上浪费时间了,你要什么功能网上搜一下一大把,选个容易入手的电路来做,零件可以到淘宝上买,电子市场上有的,绝大多数淘宝上都能找到,价格也不贵,你到柜台买几块钱的配件人家还不爽,所以别浪费时间跑电子市场。

网友:
Fil1 、C1是滤波电感,Q2、R1、T1组成自激振荡器,Q1、Q3、D3、R2组成稳压电路,D2负压整流,C2、L1、C3组成π型滤波。
我也是菜鸟,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
从这个电路上学习原理倒也是可以的。

T1是变压器,它与Q2组成振荡电路,Q1、Q3及D3是用来稳压的。
FIL、L1及L2用于滤波。

这个电路做起来并不难,主要是T1这个需要自己绕制,可以用象常用的手机充电器里面用的变压器磁芯那样,拆掉原绕组后再绕两组各60匝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