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c5n

楼主:
从旧设备上面拆下来了一块板子,经过查资料得知这是块CPLD的板子,我打算玩玩,
从图上看可以用JATG来连接电脑,应该是吧!我试过了JLINK能插上。
谁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希望能给予本人,参考一下。
这芯片的开发板挺多的,如果亲,不介意分享下资料,可以发给我来学习学习。
QQ邮箱:1078770461@QQ.com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个脚才是JTAG

可以根据各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逆向推出原理图。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不是平常经常见的板子

网友B:
以前有一块坏了的主板诊断卡,记得好象是emp240t的芯片,同时还有一片stc单片机

网友C:
不是通用型或流行的东西,找它的资料是很难的。

板上只有四个IC,这四个IC的资料又很容易找到,板子上的连接线又清晰,不如自己拿个万用表慢慢量,再根据IC的引脚的可能接法来画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块坏了的主板诊断卡,记得好象是emp240t的芯片,同时还有一片stc单片机

对,这个也是这样,不过是THINK的单片机,和epm240t通讯,然后驱动LC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个脚才是JTAG

可以根据各个芯片的数据手册逆向推出原理图。

恩,现在在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用型或流行的东西,找它的资料是很难的。

板上只有四个IC,这四个IC的资料又很容易找到,板子上的连接线又清晰,不如自己拿个万用表慢慢量,再根据IC的引脚的可能接法来画电路图。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楼主 这板的板号是什么 jtag数据线找到没 共享下可以吗

网友:
赞同 4楼推断,那6个挨着的是JTAG,
TDI, TDO, TMS, TCK, VCC, GND

用usb blaster,会有个10pin的接头,里面实际用的就是上面那6根

另外,自己可以建工程,里面选器件,
看引脚,量下和那个PIN,没有电路图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块坏了的主板诊断卡,记得好象是emp240t的芯片,同时还有一片stc单片机

那个epm240芯片与stc单片机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