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S FPGA简单的点灯问题.

楼主:
我是在裸跑下调试的~
用的CD自带的de1_soc_ghrd烧进FPGA了,板子上所有外设就都方便的弄好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lt_generalpurpose_io.h"
#include "socal/socal.h"
#include "socal/hps.h"
#include "socal/alt_gpio.h"
#include "socal/alt_rstmgr.h"
#include "hps_0.h"

int __auto_semihosting;
unsigned int *h2p_lw_led_addr;

int main(void)
{

        printf("This is a Test Program for GPIO\n");

        <b>h2p_lw_led_addr = (unsigned int*)(ALT_LWFPGASLVS_OFST + LED_PIO_BASE);
        *h2p_lw_led_addr = 0x3ff;</b>
        while(1)
        {
        }
        return( 0 );
}

由于是裸跑,不在linux下,因此省去了很多麻烦.
然后调试,主要看内存的内容.
首先验证sysid_qsys
我们设置的是 0xacd51302
这个外设的地址为:0xff20000+0x10000
现在验证:debug下,查看内存:

正确,说明,HPS访问FPGA正确无误.
============================
但是灯却没有亮.
先查看下内存.
(ALT_LWFPGASLVS_OFST + LED_PIO_BASE) = FF210040
发现内存这个地方确实变成了0x3ff,但是灯没亮,那就说明可能内存的值没用反映到FPGA里面去.

但是板子上的10个拨码却能够反映到内存里面.
如图所示:为0x355,我板子上就是拨的这个数.

求大神指导,为啥LED灯不亮啊,,~?

网友:
好吧,已经解决了..感谢群里面积分兄的帮助~
是官方的工程de1_soc_ghrd里面有问题.
top里面定义的是fpga_led_internal,但在pin planner里面却用的LEDR...好吧我瞎了...
第三个按钮也不一样...瞎了..

网友A:
DS-5如何破解呢,是虚拟网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5如何破解呢,是虚拟网卡吗?

不断申请30天使用即可~~恩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断申请30天使用即可~~恩呢

一个网卡号能不断的申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网卡号能不断的申请啊

得换网卡号啊~,虚拟网卡

网友C:
请问楼主,您的头文件和地址是怎么得来的呢?现在还不太明白啊,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您的头文件和地址是怎么得来的呢?现在还不太明白啊,希望楼主赐教

您是指哪个头文件?
如果用SOCAL的话就得INCLUDE那几个,用到哪个外设就INCLUDE哪个,
HPS的地址说明文档里面有说~,
SOC外设的地址在hps_0.h里面~~这个得自己生成

网友C:
比如说alt_generalpurpose_io.h这个头文件在哪里呢,SOCAL这些头文件的位置在哪里,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些,刚刚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alt_generalpurpose_io.h这个头文件在哪里呢,SOCAL这些头文件的位置在哪里,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些,刚刚接触~

altera\14.0\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

网友:
嗯,那明白了,多谢您了~

网友:
您好,FPGA和ARM的流水灯裸机程序下载后,地址FF210040处无法读写,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啊,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tera\14.0\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

您好,想请问一下是不是ARM操作FPGA的LED外设的时候需要对总线进行使能操作,我的FF210040处是报红,不能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问一下是不是ARM操作FPGA的LED外设的时候需要对总线进行使能操作,我的FF210040处是报红,不能写的

说明可能是FPGA的配置有问题.或者是裸跑不对.
方便把FPGA,HPS的图贴上来么?

网友:
楼主,您好,我在裸跑的情况下,无法读取ID寄存器的值,FPGA跑的是de1_soc_ghrd的demo,ARM是跑的altera berametal gcc,按照您的程序试过了一遍,只要一访问0xFF210000寄存器程序就报错,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还有人继续吗,希望顶起啊,我现在也是类似的错误,访问FPGA部分的映射区域0xFF210000寄存器就会出错。。。通过memory查看地址内容是,直接显示的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