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E的RTT实现延时

楼主:
SAM4E的可以计数的时钟很多,其中有个RTT(Real-time Timer)实时时钟,它是32位的计数器,他可以可编程的16位的预分频器,有两个时钟源选择,分别是慢时钟SCLK(32.768K)RTC_1HZ(1HZ),分别就是系统时钟和1HZRTC。还有闹钟中断的功能,相当的强大。如手册部分截图概要:
下图是RTT的大概框图:
这个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他的时钟来源有两部分:SCLKRTC1HZ,一旦选择RTC1HZ,计一次数就是1s了。
RTT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寄存器,一个是RTT_VR(Real-time Timer Value Register);从手册的说明可以知道,这个寄存器是要读取两次的,这是为了读取的数据稳定和正确。如下手册的截图:
还有RTT_VR寄存器是一个32位的,所以就可以说明这个计数器可以从0一直计数到232次方,这个数字是个天文数字了,如果按照一秒计数一次来算,可以计数超过136年,我也是醉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RTT_MR这个寄存器的复位值是0x8000,十进制就是32.768K,刚好这个值就是低RTT_MR的低十六位的值,也就是预分频寄存器(RTPRES)的值,这就是一上电时啥也不做,RTT的时钟源(如果RTT的时钟源选择SCLKSCLK32.768K)进行32768分频,刚好就是1HZ,效果等同于RTC1HZ,所以要避免这种写法RTT->RTT_MR | = RTT_MR_RTTRST | 24;这样一写原想24分频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反而变成了32768+24分频了,正确的写法是RTT->RTT_MR = RTT_MR_RTTRST | 24;写法还有其他,反正就是要把RTT_MR的第15位的影响要去除。如手册截图下的说明:
还有一个是时选择控制在RTT_MR寄存器中的RTC1HZ位,如下手册的说明:
还有下面的提示这个RTC1HZ这能写,不可以读,RTT_MR寄存器其他位均可读写。

下面我用寄存器的方式配置下RTT时钟,代码很简单。首先我这里用寄存器写个利用RTT实现一个定时器。
int32_t value;

void RTT_Init()
{

  RTT->RTT_MR = RTT_MR_RTTRST | 32 ;

}

void RTT_1HZ_Init()
{

  RTT->RTT_MR = RTT_MR_RTTRST;
  RTT->RTT_MR = RTT_MR_RTC1HZ;

}

int32_t Get_RTT_Value()
{
  int32_t value;
  value = RTT->RTT_VR;
  while(value == RTT->RTT_VR);
  return value;
}

void Clear_RTT_Value()
{
  RTT->RTT_MR = RTT_MR_RTTRST | 32 ;
}

void delayms(int32_t ms)
{

             while(value < ms)
            {
             value = Get_RTT_Value();

            }
            value = 0;
            Clear_RTT_Value();
}

int main (void)
{

                sysclk_init();

                board_init();

                RTT_Init();

                value = Get_RTT_Value();
        while (1)
        {

            delayms(100);
            ioport_toggle_pin_level(PIO_PD22_IDX);

        }

}

附上源代码:

附上视频链接:

网友A:
以为是RTthread 进来看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RTthread 进来看了下
哪有那么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