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
同时焊接了两块电路板(主要包含单片机、视频字符叠加、485控制),一块好用,一块不好用,不好用的表现为字符显示延时变大(比如在屏幕上显示几个汉字,隔1秒显示一个,这块板子两个字之间时间间隔大于1秒),485不能控制,估计是焊接问题,但是现在不好排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485不能控制不就找txd,rxd两个端口么,新手个人愚见,显示问题看看晶振和单片机本身,不对勿喷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啥的。

网友A:
显示部分电路不是短路,就是虚焊,,好好检查有排线的焊点部分

网友:
看下时钟对不对,然后从信号源端顺藤摸瓜,慢慢查吧,做硬件这点思路还是要有的哟

网友:
楼主你的晶振设置是多少M,是不是没有设置好,还有仔细查有什么把电容什么的焊错为大容量……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时钟;

网友:
485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吧。既然485不能控制,就看单片机的发送脚波形是否正确,逐步排查。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晶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部分电路不是短路,就是虚焊,,好好检查有排线的焊点部分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电路板上有鸣响的声音,应该是字符叠加部分的晶振在响,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比较好找原因,因一块好,一块不好,对比测量信号,就能快速发现问题,切不要把好给弄坏了
晶振怎么能响,
用示波器测量
或者是先拆去掉一部分,,,,先从供电检测起,在逐步装配增加部件,比如显示部分,485控制部分都是把办法

网友B:
各位,问题已解决,单片机晶振用的是40M,之前未并接电阻,导致晶振工作不正常,现在在晶振并接电阻后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问题已解决,单片机晶振用的是40M,之前未并接电阻,导致晶振工作不正常,现在在晶振并接电阻后工作正常。

解决就好,经验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