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驱动力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目前项目中应用到一颗DSP对时钟要求是1.3V的,手头上有3.3V的晶振,采用输出分压的方式去实现1.3V,晶振是cmos输出,对于CMOS输出类型的规格书里只写了能带15pf容性负载,没有具体的驱动电流或阻性负载,我应该如何去判断这颗晶振能否带动外部的分压电阻呢?

网友:
不宜分压,应该用有源电路做电平转换。

网友A:
根据频率和15pF电容量,你不能计算电流?

chunyang说得对,在晶体的工作频率上(通常总在数MHz以上),不宜采用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频率和15pF电容量,你不能计算电流?

chunyang说得对,在晶体的工作频率上(通常总在数MHz以上),不宜采用电阻分压。
手册没有给出输出内阻,是否可以通过上升沿参数去求解?能否说的详细点?
另外,该分压电路是TI的DSP推荐,所以以前就直接应用上去了,如果改为电平转换的方式会不会影响时钟的质量?有没有成熟的案例或者芯片型号参考下,时钟为30MHz,O(∩_∩)O谢谢!

网友:
15pF电容在30MHz频率下容抗为353欧,那么该有源晶振输出电流能力至少是9.3mA,实际上还要大一些,因为有源晶振输出并非正弦,而是含高次谐波的。
如果要用电阻分压,只要分压电阻消耗电流不超过9.3mA即可,即两分压电阻串联后不能小于353欧。

网友:
哪个DSP要求时钟1.3V?

一般地,DSP内核电压是1.3V,而接于外部的端口是3.3V,振荡器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端口部分也用1.3V,需要搞个电平转换,加个管子或者也个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