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W芯片原边控制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问题讨论!

楼主(2015-03-02):
关于IW芯片原边控制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问题讨论!
在一款用IW芯片已设计好的电源适配器上,比如12V 1.5A的变压器,初级68TS,次级12TS,辅助10TS(芯片供电为10V)
此时我需要做5V 3A,首先要改的是变压器(当然输出整流管和输出线的线径也需修改),因为功率一样,所以初级匝数和感量不变,辅助也不变,只需修改次级匝数为5TS, 加大次级线径
对于原边控制的IW芯片是不是如此,希望大家给建议,谢谢!

网友A:
修改次级匝数、线径,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对于带光耦的普通开关芯片可以直接改,但对于原边控制的芯片,因为计算出初次级匝比决定输出电压,但实际输出电压又被辅助绕组这边的上下拉电阻决定,所以我担心的是原边控制芯片是否可以这样改?

网友B:
原边控制的可以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