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放大器!

楼主:
6芯积分
关于AD630的锁相放大器。它是用来提取被噪声淹没的微小信号。我看了许多参考电路,输入信号都会先经过一个前端放大和一个低通滤波,然后在输入到AD630里面。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先经过前端方大与低通滤波后的波形应该也是待测信号被埋没在噪声里面的。所以我是将输入信号(包括噪声)直接加在AD630上面,得到的输出信号很不理想,信噪比很低,根本没有提取出来。请教各位大神究竟是什么原因?图在下面。

这是输入信号(没有混杂噪声的)

这是混杂噪声之后的输入信号

这是直接经过AD630输出后的波形

这是直接经过AD630后的输出信号。

这是AD630的连接图。

网友A:
“没有混杂噪声”的波形,怎么会那么宽?显然不是单一的正弦信号,里面掺有相当大的高频成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混杂噪声”的波形,怎么会那么宽?显然不是单一的正弦信号,里面掺有相当大的高频成份。

图与下面的标注是对应的。“没有混杂噪声”的待测信号是由函数发生器发出的,我没有给出真正的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与下面的标注是对应的。“没有混杂噪声”的待测信号是由函数发生器发出的,我没有给出真正的波形图。

你应该把时间轴调小一点,这是欠采样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