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CC2500无线数据传输实现

楼主:
CC2500无线数据传输实现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79

网友:
1、CC2500是一款2.4GHz高性能射频收发器,设计旨在用于极低功耗RF应用。其主要针对工业、科研和医疗(ISM)以及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SRD)。CC2500可提供对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传输、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空闲信道评估(CCA)、链路质量指示以及无线唤醒(WOR)的广泛硬件支持。

2、在TI的产品系列中CC2500是独有的产品,因为采用的是专有通信技术,也就是只有用TI的专有通信技术,在2500上实现的2.4GHz通信。虽然和蓝牙,Zigbee都采用的是这个频段,但是专有协议可以保证非授权用户的访问。当然CC2500的低功耗也是其专有通信协议的一个Tag.

3、虽然是专有协议,TI提供的全套开发工具仍然能够保证可靠地开发和应用。这个课程录自一个讲座,不是非常清楚,但也能够充分了解了。

网友:
zigbee的距离cc2500模块不加PA的最大距离为3km,下面的会几个项目应该会用到它。看看这个课程也是增长和了解相关的知识,为后面的使用打个基础吧。

网友:
cc2500模块基于Chipcon, TI CC2500 2.4G 数字无线收发一体FSK芯片,可以把整个无线模块作为一个嵌入式的元件, 从而不需要考虑无线的模拟部分,目前市场上流通的cc2500模块分为两大类,每个类别中又分4小类,主要区别在于智能型和非智能型、天线外置和内置.

网友:
CC2500是一种低成本真正单片的2.4GHz收发器,为低功耗无线应用而设计。电路设定为2400-2483.5MHz的ISM(工业,科学和医学)和SRD(短距离设备)频率波段。
RF收发器集成了一个数据传输率可达500kbps的高度可配置的调制解调器。通过开启集成在调制解调器上的前向误差校正选项,能使性能得到提升。
CC2500为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数据传输、清晰信道评估、连接质量指示和电磁波激发提供广泛的硬件支持。
CC2500的主要操作参数和64位传输/接收FIFO(先进先出堆栈)可通过SPI接口控制。在一个典型系统里,CC2550和一个微控制器及若干被动元件一起使用。
CC2500基于0.18微米CMOS晶体的Chipcon的SmartRF 04系列。
可以用于消费类电子、无线游戏控制器、无线音频传输、无线键鼠等。

网友:
楼主帐号都被删除了?啥情况?
不得不说,CC2500是一种低成本真正单片的2.4GHz收发器,为低功耗无线应用而设计。
不过目前近距离市场蓝牙也是不错的。

网友:
CC2500这一款2.4GHz高性能射频收发器,设计旨在用于极低功耗RF应用。其主要针对工业、科研和医疗(ISM)以及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SRD)。CC2500可提供对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传输、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空闲信道评估(CCA)、链路质量指示以及无线唤醒(WOR)的广泛硬件支持。可用于全球最为常用的开放式2.4GHz频率的RF设计,可以用于消费类电子、无线游戏控制器、无线音频传输、无线键鼠等。更加方便我们的设计

网友:
MSP430F22X4+CC2500,实现2.4GHz的射频无线数据传输。讲述了相应的代码结构,软件流程,调试常见问题等。

吐槽:视频不清晰,演讲PPT根本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