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CC1120 Sub1G开发套件动手实践

楼主:
CC1120 Sub1G开发套件动手实践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13

? ? 该视频系列基于芯威科技CC1120开发套件,演示了如何使用SmartRF控制软件实现简单的数据包收发,如何理解和测试连续发送模式下的关键参数,如何理解和测试接收状态下的关键参数,以及如何使用抓包工具SmartRF Packet Sniffer。

网友:
好!非常好的学习资料,不仅讲解了软件怎么使用,还介绍了频谱仪怎么用,还解释了很多射频知识,简单易懂,比蓝牙好懂

网友:
1、CC1120是sub1GHz频段的无线通信芯片,该芯片集成MCU是集成通讯功能的智能无线通信芯片。这个芯片工作的频段是TI无线通信系列最低的频段,这个频段工作频率低,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最远可达1000米的数量级。不过相比现在很热门的高频段芯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天线尺寸放大不少,对于高频芯片PCB天线都可以很好地胜任,但是低于1GHz的就不可以了。
2、TI CC1120开发板的套件是一对,可以实现收发的功能,完整的开发工具可以实现开发,测试的完整的功能。测试中收发测试,抓包工具的适用都展示了CC1120的开发适用性。不过这里没有关于通信距离和功耗的评价和选择比较说明,在系统设计时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在后续课程中加以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CC1120 Sub1G开发套件是很不错的射频开发的套件,虽然以后可能接触这个方面,学习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学习本课程后,觉得CC1120 Sub1G开发套件很实用,可以帮助使用者提高开发效率,接口也比较丰富。

网友:
CC1120 Sub1G开发套件频率可达433MHZ,2个usb口2个sma连接器,是一个很强力的方便使用的射频开发套件,非常值得选用

网友A:
其实看了视频我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msp430,是因为都是ti的,才要这样吗。还是别的cpu也可以开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了视频我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msp430,是因为都是ti的,才要这样吗。还是别的cpu也可以开发呢。

其实都可以的,介绍TI的芯片是主要为了推销,射频芯片和用什么主控MCU也多大关系,除非你考虑一些特殊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可以的,介绍TI的芯片是主要为了推销,射频芯片和用什么主控MCU也多大关系,除非你考虑一些特殊要 ...

哦,你的意思是它只是利用msp430举了个例子。而不是非要用430.其他主控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你的意思是它只是利用msp430举了个例子。而不是非要用430.其他主控也可以。

当然了,仅仅一个射频芯片而已

网友:
以后还是要看SoC的,当然首先价格得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仅仅一个射频芯片而已

恩恩,明白了。

网友:
很好地演绎如何使用SmartRF控制软件实现简单的数据包收发功能!学习了!

网友:
CC1120 Sub1G开发套件动手实践 主要讲解和测评了下CC1120的一些射频指标参数讲的挺不错的,尤其是对SmartRF控制软件的讲解,很详细,很难得,其实看完这个视频可以说软件使用手册都可以不看了,不过虽然讲解的挺好的,但是希望能讲解下几个小项目应用,可能趣味性更强,因为一些参数指标,其实网友有条件的话都会自己去测评的或者查看芯片手册的,总之,对于SmartRF控制软件的介绍确实不错

网友:
CC1120 Sub1G开发套件动手实践,这个视频首先从开发板的开箱开始讲起,先介绍了板子的板载的硬件以及和TI公司自家产品的MSP430系列的产品的搭配使用。然后开始介绍与CC1120配套的PC机上的调试软件SmartRF,这个软件特别强大,不但能够测试数据收发,还能够测量收发时的功率消耗,在后面章节讲的非常仔细,给初学者一个良好的入门的教程。接着开始介绍CC1120的一些参数,比如RSSI、Sniff mode嗅探模式,嗅探模式确实很不错,能够有效的减少功耗,还有德州仪器独有的抗干扰的技术,是的CC1120能够在外界干扰较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良好的通讯效果。可以通过SPI总线与MSP430launchpad板进行通讯,增加了扩展性,板子很小巧,连接很方便,再一次体现了TI公司设计产品的易用性和可靠性,真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套件中包含CC1120和CC2511两颗MCU,CC1120是CC1101的进阶版,433MHz射频收发芯片;CC2511是2.4GHz射频收发芯片,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下位机以控制CC1120,实现射频收发及性能评估。

网友:
以CC1120 Sub1G开发套件为基础,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射频芯片进行数据接收和发送,同时介绍了一些相关知识。花160元买个开发板,学习吧!!

网友:
挺好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