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InstaSPIN入门课程

楼主:
InstaSPIN入门课程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275

? ? InstaSPIN?-FOC(磁场定向控制)技术使设计人员(甚至那些在电机控制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员)用数分钟的时间即可识别、调优并完全控制任何类型的三相、变速、同步或异步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系统。这项新技术借助 TI 嵌入在 Piccolo 器件只读存储器 (ROM) 中的全新软件编码器(无传感器观测器)软件算法 FAST?(通量、角度、速度和扭矩),让系统不再需要机械电机转子传感器,从而降低了系统成本并提高了操作性。 这提供了在所有变速和负载电机应用中提高电机的效率、性能及可靠性的高质量解决方案。

? ? InstaSPIN-MOTION 由 LineStream Technologies 的 SpinTAC? 提供支持。 SpinTAC? 提供对系统不同的动态速度和负载范围均提供可靠的控制。 SpinTAC? 通过用简单的单一参数调优取代调优困难的 PID 控制器,显著减少了设置时间。 InstaSPIN-MOTION 十分适合于需要精确的速度控制和最小干扰的应用,以及要进行多状态变换或动态变化的应用。
?

网友:
很基础,也很详细,刚好用上。谢谢

网友:
SpinTAC? 提供对系统不同的动态速度和负载范围均提供可靠的控制,很好的介绍!界面清晰!下载也方便!

网友:
首先视频有中文字幕,这个要给十个赞,哈哈!这样对InstaSPIN的理解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其次课程内容很基础,新手很容易接受和入门,而且内容很实用。介绍了基本的特性,文档,基本软件的使用,很受用。

网友:
SpinTAC™ 通过用简单的单一参数调优取代调优困难的 PID 控制器,显著减少了设置时间。视频有些模糊呵呵

网友:
中文字幕很好 帮助大家准确理解讲讲内容 之前还不知道TI在电机控制 FOC方面的产品 以后得多多关注下

网友:
感谢中文字幕。对理解上更加容易了。基础的知识介绍很好理解!

网友:
很实用的课程,多看几遍慢慢消化一下!

网友:
虽然是英文(可练习听力),不过有很详细的字幕(字幕翻译很好)。的确是让在电机控制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员看过视频后即可识别、调优并完全控制任何类型的三相、变速、同步或异步无传感器电机控制系统。SpinTAC比PID控制好用多了。

网友:
不是全高清,看的很吃力。

网友:
虽然视频是英文的,但是中文字幕还是很强大的。之前没有做过这一块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概念的。视频做的不错,介绍的很详细,让我这种之前没接触过的人听了也能对这些东西有了一定的概念和了解。如果要进行实际操作使用的话,视频中也很详细的介绍了怎么使用,并且告诉了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这样有助于我们在使用中少走弯路。此外,对instaSPAN FOC也有了比较直观上的了解,感觉开发起来比较方便,资料也比较多。这一定情况下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看了视频让人觉得挺有兴趣的,有机会的话也想试试TI在这个方面的产品。多关注关注,也希望后期还有相关的视频或信息发布出来。

网友:
该视频分两部分,一是InstaSPIN FOC 入门教程,一是InstaSPIN MOTION GUI 使用指导。个人认为对于电机控制系统的初学者,做好两件事,一是选根据项目需求选择适合的开发套件,二是一定仔细阅读用户手册和技术文档。

网友:
虽然是英文的,不过好在有中文字幕。当然有中文的就更好了。 电机的FOC控制好多家MCU厂商都有解决方案对出,不过TI的InstaSPIN还是很强大的。看完视频教程,对InstaSPIN有了初步了解。想正真上手,还是买块InstaSPIN评估板,多看看TI的InstaSPIN资料。调试软件吗,还是需要多看看视频教程,讲的很详细。

网友:
电机驱动做的很好,省去了大部分底层开发,感谢TI

网友:
第一次看这个,终于有强大的中文字幕了,前面的视频虽然说得是中文,没字幕,还是得看好几遍

网友:
讲得挺详细的,但是英语不好,得一边看中文字幕,一边看视频内容,很费劲。看完之后,对InstaSPIN了解了不少,往后再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配置软件相当强大,通过简单的设置就能达到很好的调试效果,厉害

网友:
通俗易懂,讲得很好。TI在电机控制方面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讲的很不错,很实用的课程,多学习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