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液晶屏显示内容有差别

楼主:
请问下:我同样一块板子同样一个程序,买的两块液晶1602,一块正常显示,一块乱码,是因为液晶屏的不同么,还是说是因为液晶示了呢,我手头只有两块1602

网友:
找找两个原因,第一个是VL偏压电阻选的阻值不对,第二是程序或延时时间

网友:
屏幕一样不,一般是两者的时序的细微差别,你看下屏幕说明,或者加大延迟看看

网友A:
如果是型号一样或者使用的主控芯片是一样的才可以,如果不一样,驱动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可以看看1602的型号及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型号一样或者使用的主控芯片是一样的才可以,如果不一样,驱动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可以看看1602的 ...

好的,已确定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