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传奇-task_function之战

楼主:
1.    task(任务)与function(函数)的不同
任务与函数主要有以下四点不同:
l  函数只能与主模块共用一个仿真时间单位,而任务定义自己的仿真时间单位。
l  函数不能启动任务,任务可以启动其他任务和函数。
l  函数至少要有一个输入变量,而任务可以没有或有多任何类型的变量。
l  函数返回一个值,而任务不返回值。
2.     task语句说明
l  任务的定义
定义任务的语法如下:
task<任务名>
       <端口及数据类型声明语句>
       <语句1>
       <语句2>
       …………
       <语句n>
endtask

l  任务的调用及变量的传递
任务的调用:
       <任务名>(端口1,端口2,…..,端口n);
下面举例子说明怎么定义任务与调用任务:
任务定义:
       task      my_task;
              input a,b;
              output c;
              <语句>
              ….
endtask
       任务调用:my_task(v,w,x);
       任务调用变量(v,w,x)和任务定义的I/O变量(a,b,c)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当任务启动时,由vw传入的变量赋给了ab,而当任务完成之后的输出又通过c赋给x,下面举一个具体程序来介绍,代码如下:
测试代码如下:

仿真波形图如下:

    当start信号变成高电平的时候,即当state状态由0跳变到1时,调用load任务,把data_in的值寄存在save_data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2,当状态跳转到2的时候,调用shift任务,把save_data的值往左移一位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3,当状态跳转到3的时候,调用out任务,把save_data的值往data_out赋值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0,仿真的波形跟设计的完全一样。

3.     function说明语句
l  定义函数的语法:
function<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函数名);
<端口说明语句>
<变量类型说明语句>
begin
<语句>
………
end
endfunction
注意:<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这一项是可选项,如缺省则返回值位一位寄存器类型数据

l  举例说明
下面举一个实际程序的例子,来说明一下function函数的实际定义与如何调用。代码如下:

测试代码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当start信号变成高电平的时候,即当state状态有0跳变到1时,调用load_data(data_in)函数,把data_in的值寄存在save_data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2,当状态跳转到2的时候,调用shift(save_data)函数,把save_data的值往左移一位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3,当状态跳转到3的时候,调用load_data(save_data)函数,把save_data的值往data_out赋值的同时状态机状态跳转到0,仿真的波形跟设计的完全一样。

网友:
不错 注释详细

网友A:
师兄可以看到我的回复吗。写的代码确实不错,注释特别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可以看到我的回复吗。写的代码确实不错,注释特别详细

可以的哦,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