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VR128里面温度数据不能直接给1602显示呢

楼主:
为什么AVR128里面温度数据不能直接给1602显示呢?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据类型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没处理好?

        DS18B20_Reset();                            //复位D18B20
while (1)
    {
//                unsigned char numb;
//                unsigned char *p;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ds1820_start();                       //启动一次转换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
                LCD_clear();
        //        delay_ms(250);
        //        numb=temp_value;
                LCD_write_data(temp_value);
不能把温度的值temp_value直接放在1602的数据处理函数你么

网友:
是不是时序不对,还是1602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