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交越失真的问题

楼主:
如图,这是我消除交越失真的方法,A点是-5v~+5v的正弦波,但是B点的波形不是对称的正弦波,而是向下偏移了一定的电压值,可能是-6v~+4v了,二极管加的越多偏移越厉害,同时下桥臂的控制极电压会向上偏,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MOS管的门极与源极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电容,这个应该知道,虽然图中并没有画出来。
现在你把这两支MOS管门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容画出来,再对照模拟电路课程中的倍压整流电路看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网友A:
看了一下倍压整流,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对于这种mos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消除交越失真呢?难道只能在软件上下功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倍压整流,确实是这么回事,那对于这种mos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消除交越失真呢?难道只能在软件上下功夫么?
不明白。
这么简单的功率放大器,哪有什么软件

网友:
要减少交越失真,不一定使用这种利用二极管压降的方式。耦合方式多得很,采用两个方向上电流没有差异的元件来产生偏置电压即可。
另外,线性功率放大器很少使用这类MOS管,一般是使用双极型管。这类MOS管往往是用于开关电源,用于线性放大器的性能并不好。

网友:
MOS改成三极管~

网友:
能看出正弦波失真的话是MOSFET的工作点没设置对。
还有,源极必须串联电阻的,利用反馈来稳定工作点。

网友A:
能否给个简单的原理图,小的菜鸟,见笑了.另外,我要求的输出电流比较大,要最大5A,双极性管能达到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我要输出最大5A的电流,三极管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交越失真肯定是存在的呀

网友:
楼主最好找一下推挽功率放大器,研究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简单的原理图,小的菜鸟,见笑了.另外,我要求的输出电流比较大,要最大5A,双极性管能达到这么大的电流吗?
别说5A,要50A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输出最大5A的电流,三极管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吧
别说5A,要50A的也有。

看来楼主要的输出功率相当大。
如果成本能够接受,最好是使用D类放大器模块,市场上有现成的。

网友A:
把二极管换成电阻以后波形是这样的:
黄色是A点的波形,蓝色是B点的波形,B点波形全是负的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其实我主要是为了得到电流,电流要在0~5A可调,控制电压我用单片机通过DA产生,然后放大,去控制管子开度,从而控制电流!现在就是控制电压经过二极管或者电阻以后波形就不对了,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输出最大5A的电流,三极管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吧
5A电流输出/用线性调整方式/±35V电源
这三项会让调整管承受多大的耗散功率?似乎用数字方式才是正解。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啊,大神指点指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啊,大神指点指点吧
做这种东东俺并无实际经验,只是从原理上分析:当对外输出0V/5A,肩负着35V压差的调整管此时将承受 35V×5A=175W 的耗散功率,工作时它的散热器相当于一把大功率电烙铁了!
当然用模拟调整方式也未尝不可,但应尽量减少调整管的压差才能抑制发热量,但至少几十瓦的散热器恐怕少不了。
14楼没抢前辈所提用D类放大器的方案不错,数字控制方式不易发热,这做出来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二极管换成电阻以后波形是这样的:
黄色是A点的波形,蓝色是B点的波形,B点波形全是负的了,这是什么情况?

我在图片中注明了,输出管的偏流,接近恒流源型,中点电压没有稳定措施是不行的。
过去做功放时,未级管子的配对也是个问题,也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主要是为了得到电流,电流要在0~5A可调...
看顶楼贴只是做电压跟随,扩大电流输出容量,这里又说要电流可调。
到底是要做电流源,还是电压源,还是电流限制阈值可调的电压源呢?

网友:
之前就是用的D类放大器模块,但是输出电压不能连续调,输入稍微变一点,输出电压就变化很大!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是为了做电流源,电压加在采样电阻上不就是电流了吗

网友A:
怎么样做反馈?能否给个原理图,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做反馈?能否给个原理图,谢谢啦
插个运放进去。
例图是电压反馈,如电流反馈时另用采样电阻。
(做大电流输出反馈时易产生自激振荡,需好好调试。)

网友:
从首帖和22楼看,楼主首帖的电路根本无法实现楼主的要求。
仙猫21楼说得对。

猜测楼主是要用输入电压(从MCU产生)控制输出电流,但楼主的负载电阻太小。
用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流,这是互导放大器(输入电流控制输出电压的,是互阻放大器)。用普通的元件和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必须加很深的电流负反馈,而很深的负反馈如25楼所说,容易产生振荡,需要很仔细的设计和调校。

网友:
LM3886是比较常见的功率放大器芯片,其输出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楼主5A电流的要求。
用这样的芯片,比楼主用MOS管搭电路省事得多。
但要注意:这是电压放大器,要让它成为互导放大,反馈要改变。

网友:
交越失真一般都是通过给定偏置电压来解决的。二极管方式是最古老的,不过因为MOSFET的栅极电容问题,已经没人这么用了,而是改用常见的另一种形式 VBE 倍增器电路。
一个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做到,必要的话,可以为上下两个MOSFET分别使用一组,中间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