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Open1081】又遇难题了 --------OV2640

楼主:
参考庆科的OV2640程序,修改为能在LCD上显示,在搞定显示TF卡里的图片后,就在着手搞OV2640,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现在的问题是:进不了DCMI、DMA中断(图像不显示是当然的了)

----- SCCB数据正常,可以读到ID
-----缓冲区全为0, 即DMA并没有工作。
-----摄像头的几条线上,除D4稍高于0电压外,其余均有信号。

为这个进不了中断,已经搞了这么久了。也参考了正点原子的文章。

后来又用庆科的例程,调试时也不能进入中断!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基于什么程序改的,有没有修改中断向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基于什么程序改的,有没有修改中断向量表。

中断向量是固定的,没有修改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CMI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CMI Interrupts config ***************************************************/
    //         DCMI_ITConfig(DCMI_IT_VSYNC, ENABLE);
    //         DCMI_ITConfig(DCMI_IT_LINE,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 |DCMI_IT_LINE, ENABLE);

网友:
你是可以基于OV2640来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