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的VREFA是什么?

楼主:
SAM R21的ADC可以选择不同的参考源。

INT1V、INTVCC0、INTVCC1是内部基准,VREFB是连接到PA04的外部基准,但还有一个VREFA是什么?数据手册上只有这一处地方标明,在没有其它任何说明了。

网友:
将基准设置为VREFA后,ADC采样范围实测大约是0-1.4V。

网友A:
看PDF里的话,R21因该只有VREFB没有VREFA的!

再比较下SAMD21的话是有VREFA,VREF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DF里的话,R21因该只有VREFB没有VREFA的!

再比较下SAMD21的话是有VREFA,VREFB的!

的确D21才有VREFA。不过看起来R21的VREFA还是可以用,我猜想就是从外部基准变为内部的基准,电压大约1.4V左右(可能是1V基准变化来的)。

网友:
这段时间还发现,R21的内部基准和以前AVR相比,没有什么提高,精度还是不高,一致性也不好,如果不校正,误差真的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