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0和Cyclone,应该学习哪一个?

楼主:
 有个项目准备用FPGA做。以前没有接触过FPGA,有哪位能介绍一下MAX10 与Cyclone IV或Cyclone V的关键性区别吗?
我是想用LVDS采集图像信号,再通过Cypress FX3的USB3.0传输到电脑上。选择哪个更合适?谢谢!

网友:
建议Cyclone IV,max10稳定期还要一段时间,一般出来2年后,你可以使用

网友:
没接触过就直接拿来做项目?恐怕,,,,,MAX10较新,建议不要用,可以先用它来学习

网友:
c4成熟便宜工程合适

网友:
哈哈,成熟期,对altera的产品来说没有这么一说

有一些厂家的器件可能会是刚发布的会或多或少有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经过市场检验之后再改进,然后稳定下来

cyclonv系列的器件,从最开始出来,到最后大卖,都是同样的器件

机遇与风险并存,敢尝试,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网友:
cyclonve iv和max 10这个看你的产品策略吧,如果急着抢占市场,不建议MAX10

如果产品生命周期比较长,建议MAX10,毕竟MAX10的定位是CPLD,注定售价方面不会比FPGA贵,有成本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