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ucos是基于rom运行的?

楼主:
 刚刚走到ucos的脚下,请问一下为什么说ucos是基于ROM运行的呢?

网友:
因为ucos一般是用来在嵌入式硬件上来运行,而嵌入式硬件无非就是现在主流的MCU,包括ARM或者单片机。系统不可能是基于RAM运行,因为这样掉电就会丢失,所以自然就是基于ROM运行的了,这句话是其定义中的话,并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理解的。

网友A:
从ROM中取指即立刻运行,是为“基于ROM运行”,绝大多数MCU都是这样的。
从ROM中加载运行码到RAM中以后再运行,是为“基于RAM运行”,只有少数高端MCU、MPU是这样的。
后者因为RAM的读取速度高,所以运行更快,特别适合大型操作系统和程序的运行,但小型操作系统没有这个必要。ucos属于面向中低端MCU的操作系统,中低端MCU本来就是基于ROM运行的,所以ucos在设计时并未考虑基于RAM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ROM中取指即立刻运行,是为“基于ROM运行”,绝大多数MCU都是这样的。
从ROM中加载运行码到RAM中以后再运行,是为“基于RAM运行”,只有少数高端MCU、MPU是这样的。
后者因为RAM的读取速度高,所以运行更快,特别适合大型操作系统和程序的运行,但小型操作系统没有这个必要。ucos属于面向中低端MCU的操作系统,中低端MCU本来就是基于ROM运行的,所以ucos在设计时并未考虑基于RAM的情况。

版主果然是学富五车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