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C交叉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 和ucos系统的关系?

网友: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几个概念:
1.C交叉编译器:
   交叉编译器就是在一种计算机环境中运行的编译程序,能编译出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运行的代码;那么C交叉编译器自然就是用来编译用C语言来写的程序或者代码的软件。
2.汇编器:

网友A:
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ucos采用C语言编制,故而需要C编译器。如果用汇编编制,那需要的就是汇编器。理论上,ucos还可以用其它编程语言来编制,那么就需要相应语言的编译器。不过就ucos本身而言,跟编译器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ucos采用C语言编制,故而需要C编译器。如果用汇编编制,那需要的就是汇编器。理论上,ucos还可以用其它编程语言来编制,那么就需要相应语言的编译器。不过就ucos本身而言,跟编译器是没有关系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