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零件库时不知道按了哪里AD自带的零件库就成了NOT FOUND了,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重新加载试试呢

网友:
你把 “我的文档”路径改了吧?或者库被删除了

网友:
检查一下安装盘下的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Library还有没有,一般不会误删除的
如有,在重新加载应该有

网友:
看看对应的路径。PS.那些FPGA的库要是不用,就不要加载吧。这样软件启动会快很多

网友:
可以试试再次添加,你先找到Install from file,在你下载这个软件的那个文件里,找Library,里面应该有你需要的零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