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自己做的PCB封装,选中所占地方比实际元件大!

楼主:
如题,如图!导致放置元件的时候不能靠近!一靠近,就出现DRC错误!咋回事啊,着急!

网友A:
封装制作错误,元件的尺寸(就是图中灰色区域)不对。注意,焊盘之类的并不意味着和元件尺寸相同。

网友B:
有可能是封装重叠冲突告警Component Clearance:元件间距限制规则
规则这里

网友C:
完全不用理它,规则我从来只检查有没有漏画线。///你这是封装错了,其实一片绿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D:
可能灰色的区域是阻焊层,你应该是做封装的时候将一个大焊盘改小的。你看一下灰色的部分是那一层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制作错误,元件的尺寸(就是图中灰色区域)不对。注意,焊盘之类的并不意味着和元件尺寸相同。

好的,谢谢,我重新制作了封装,没问题了。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灰色的区域是阻焊层,你应该是做封装的时候将一个大焊盘改小的。你看一下灰色的部分是那一层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解答!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用理它,规则我从来只检查有没有漏画线。///你这是封装错了,其实一片绿也没什么关系,

哦,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封装重叠冲突告警Component Clearance:元件间距限制规则
规则这里

我去查一下!谢谢解答!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