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SAM R21的SPI的数据位可以设成24bit吗?

楼主:
目前在用SAM R21 驱动一片ST7920的128X64LCD,  为了节省IO,我选择用SPI驱动。但是LCD死活不正常。

最后没办法请出逻辑分析仪,结果发现其中奥秘。

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时序波形:

ST7920手册中的时序要求:

从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SCK分的太开了。实际上是SAM R21通过SPI发出3个Byte。

  那么问题来了,SAM R21 的SPI的数据位可以设成24bit吗?或者说怎么让SAM R21通过SPI发出3个Byte是,SCK紧紧靠在一起?

网友A:
还没有仔细看这部分,不过R21驱动SPI接口的OLED是可以的,有官方例程。

网友:
8bit 16bit 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仔细看这部分,不过R21驱动SPI接口的OLED是可以的,有官方例程。

我已经驱动过一个SPI的LCD了,只是那个屏有些小。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我代码中用的是8BIT

网友:
使用DMA来传输SPI吧, 好像字节之间的间隙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没办法,最后换了个LC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