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任务堆栈

楼主: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堆栈必须申明为 OS_STK 类型,并且由连续的内存空间组成。可
以静态分配堆栈空间,也可以动态分配堆栈空间。

前半句明白,后半句迷惑。

网友A: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空间。堆栈必须声明为OS_STK类型,并且由连续的内存空间组成。用户可以静态分配堆栈空间(在编译的时候分配)也可以动态地分配堆栈空间(在运行的时候分配)。静态堆栈声明如程序清单 L4.4和4.5所示,这两种声明应放置在函数的外面。

程序清单  L4.4 静态堆栈

static OS_STK  MyTaskStack[stack_size];

或  OS_STK  MyTaskStack[stack_size];

用户可以用C编译器提供的malloc()函数来动态地分配堆栈空间,如程序清单 L4.6所示。在动态分配中,用户要时刻注意内存碎片问题。特别是当用户反复地建立和删除任务时,内存堆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内存碎片,导致没有足够大的一块连续内存区域可用作任务堆栈,这时malloc()便无法成功地为任务分配堆栈空间。

程序清单 L L4.6   用malloc()为任务分配堆栈空间

OS_STK  *pstk;

pstk = (OS_STK *)malloc(stack_size);

If (pstk != (OS_STK *)0) {            /* 确认malloc()能得到足够地内存空间 */

    Create the task;

}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谁来分析一下静态与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空间。堆栈必须声明为OS_STK类型,并且由连续的内存空间组成。用户可以静态分配堆栈空间(在编译的时候分配)也可以动态地分配堆栈空间(在运行的时候分配)。静态堆栈声明如程序清单 L4.4和4.5所示,这两种声明应放置在函数的外面。

程序清单  L4.4 静态堆栈

static OS_STK  MyTaskStack[stack_size];

或  OS_STK  MyTaskStack[stack_size];

用户可以用C编译器提供的malloc()函数来动态地分配堆栈空间,如程序清单 L4.6所示。在动态分配中,用户要时刻注意内存碎片问题。特别是当用户反复地建立和删除任务时,内存堆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内存碎片,导致没有足够大的一块连续内存区域可用作任务堆栈,这时malloc()便无法成功地为任务分配堆栈空间。

程序清单 L L4.6   用malloc()为任务分配堆栈空间

OS_STK  *pstk;

pstk = (OS_STK *)malloc(stack_size);

If (pstk != (OS_STK *)0) {            /* 确认malloc()能得到足够地内存空间 */

    Create the task;

}

好的 虽然没怎么看明白,自己还是基础太差了

网友B:
希望有更多人都加入进来,我也不懂,但渴望搞懂!顶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更多人都加入进来,我也不懂,但渴望搞懂!顶一下楼主~

恩,大家一起来学习

网友:
如果不怎么删除任务的话  理论很少会有内存碎片出来,堆栈的分配还是用malloc()合理点

网友C:
但是,静态分配时候,如何确定每个任务的栈空间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静态分配时候,如何确定每个任务的栈空间大小呢?

看任务量吧,我也不懂啊,学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入门

网友D:
每个任务所占的堆栈大小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任务所占的堆栈大小是不是固定的?

但是你得分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