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程序实时性差的迷惑?

楼主:
 从昨天开始阅读本论坛提供的《一步一步教你学习UCOSII》,其中讲到“前后台的程序形势”(即大循环和裸奔的形势),因为中断服务提供的信息一直要等到后台程序走到该处理这个信息这一步时才能得到处理,这种系统在处理信息的及时性上,比实际可以做到的更差。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我想问的是:

现在的MCU会有很多中断,而且中断会有很多优先级,为什么不在中断里面讲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处理完,这样不就保证实时性了吗?

网友:
因为实际应用的时候
任务间的实时性要求,会随着实际应用的复杂而相差很大。
比如 实时要求多个任务有不同等级。
响应的任务要处理的事情可能不算少。

而不是理想情况下,不考虑任何实际应用,就简单说一句 把紧急性的任务放在中断里完成就算了,更不是什么简单的想 放中断的动作越少越好。

网友A:
不太清楚“裸奔程序”的概念,俺的理解是不带OS的程序。
写得好的“裸奔程序”的实时性绝对不会比带OS的差,运行OS是需要增加系统开销的,但可以减轻程序员考虑系统性(比如实时性、可维护性等)的负担而已。

网友:
其实,操作系统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他只是把你在 裸机情况下,在面对这些 复杂的 多个任务多个优先级,不同的实时性要求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你所做的动作,措施,方法 的一种 总结提炼。

一方面是,学习和吸取总结当前可能获得的,知道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好办法;
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操作通用化,以减少你在写程序的时候还要自己处理和考虑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很耗费精力,而且容易出错。
所以如果能集中起来处理,那你就可以专注你的差异化或者业务具体方面的事情,对于实际开发和商业价值有很大意义。

网友:
裸奔的时候,前后台也好,主程序-中断也罢。信息如何处理全在乎你自己设计的机制,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主程序当成 后台,中断中也只会对触发的东西做简单记录。然后交流主程序大循环判断和后续处理。

但这是不一定的。

在这方面,我还记得几年前看过 程序匠人 张俊 写的 那本书,里面就提到了。

诚然,他写的不算高度总结也谈不上什么理论高度。
而且或许从严格角度来说也不是很严谨。
但是,那的确是一个老手的个人真实体会和总结,里面就提到这些问题和他的个人总结,看法,你可以去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裸奔程序”的概念,俺的理解是不带OS的程序。
写得好的“裸奔程序”的实时性绝对不会比带OS的差,运行OS是需要增加系统开销的,但可以减轻程序员考虑系统性(比如实时性、可维护性等)的负担而已。

大叔!你回国了?!
这么多年渺无音讯........好吧好吧,别说的跟 仇家 或者 痴男怨女 似的。

大叔,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渺无音讯........
表危言耸听哦,俺一直都没离开过,只是为了糊口活命,掰和的时间少了很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危言耸听哦,俺一直都没离开过,只是为了糊口活命,掰和的时间少了很多而已....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裸奔程序”的概念,俺的理解是不带OS的程序。
写得好的“裸奔程序”的实时性绝对不会比带OS的差,运行OS是需要增加系统开销的,但可以减轻程序员考虑系统性(比如实时性、可维护性等)的负担而已。

强烈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同意这个观点。

好吧。